请问此电源是否工作处于稳定状态?

楼主:
电源拓补:PSR。控制模式:PSM。开关芯片:LNK3604D。
输入220VAC,输出未满载。
1、该电源如何判定是否稳定???
2、变压器制作的误差,是否能影响到开关芯片的FB引脚,引起电源其他问题?

网友:
这是开关电源启动时的最初几个周期波形吧?

从最初几个周期是看不出是否稳定的,需要再过若干个周期才能够看得出来。

网友:
这个芯片的FB反馈引脚有对内部MOS关闭打开的功能
还有变压器设计可能有问题

网友:
意见供参考:

LNK3604D这种芯片确实会跳PIN,但不是调节的意思,而是系统匹配的意思,只要它在DCM模式下占空比太大,抵近CRM模式,就会跳,跳到半频率(倍周期),而这是设计不当(原边感量过大)所致,是系统不稳定,多半有声音。 你要做的是: 1、在最低输入电压满载工况下,增加气隙,减小原边感量,直到全程DCM模式,继续减小原边电感量,直到全程设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