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不要一边充电一边用

楼主:
习惯了一边充电一边玩,现在有点不敢了。

【就目前的大多数机型来说,都是支持快充的,所以边充边玩问题也不大。我们平常之所以不建议边充边玩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充电发热的问题。无可置疑,边充边玩导致的过度发热会使元器件老化,同时也会影响电池充电速度和寿命。】

网友:
我是边充边玩专业户

网友:
我笔记本从来都是一边充电一边用。省电池。

真不明白,手机这东西,总共用三年,根本用不坏,还考虑这些干什么

网友:
慢充没有什么问题,快充不行,发热量很大

网友:
不管能不能,好不好,反正一直在用

网友:
只要设备和电源适配器的设计、制造品质合格,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尽可放心边充边用。至于过度温升问题,除非快充的同时设备重载,比如玩大型网络游戏之类,且环境温度还比较高,那才可能会对元器件特别是电池的寿命不利。除此,无明显影响。而且,现在的数码设备更新周期很短,电池又多是内封,更换不易,多数用户在电池寿命后期就淘汰设备了,所以更无须担心那一点点的影响。

唯一需要留意的是使用山寨杂牌电源适配器时的边充边用,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但这种情况的正确应对方法是拒绝使用山寨杂牌适配器,而不是刻意的去避免边充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