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推出新产品,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尤其是防止抄袭复制 有什么好的推介吗?

楼主:
要推出新产品,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尤其是防止抄袭复制 有什么好的推介吗?

网友:
你是防想法抄袭,还是防代码抄袭?

网友:
专利保护是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执行结果也不对啊,都读出来了,别的芯片模拟下同样结果,不就不行了

网友:
建议多研究下这些知识,每次执行也不是每次都处理相同数据啊,数据都是是动态的,每次变动所以旧数据是没用的,还是多看这方面的资料的产品相信不久会有进展的,

网友:
有点明白了,那这种方案的话,推荐的有什么

nic_浩 该用户已被删除

王宇宙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如果是单片机程序编程加密,

直接选用有加密功能的单片机,出厂的芯片内部就给予了一个唯一的ID号。利用这个唯一的ID号,产生一组数据,把这个数据预先烧录到存储器里。

网友:
国内国外的,能保证正常供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