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电感应该怎么选取?

楼主:
数据手册上参考电路写的电感是10uH,我应该怎么选取电感呢,

从网上查资料看到电感有屏蔽非屏蔽,而且10uH的电感也有很多不同的封装,一时间搞蒙了,不知道电感选取应怎么入手了,请高人指教。

1.什么时候用屏蔽电感,什么时候用非屏蔽电感?

2.相同电感量不同封装有区别吗?

电感什么时候需要考虑电流,若最大电流是1A的话,是不是电感电流也是1A?

希望有知道的高人帮忙解答。。。。。。

本人新手,提问有些不清楚请见谅。

网友:
商品电感,有两个参数,一个是磁饱和电流,一个是受温升限制的电流。磁饱和电流与通过电感电流的瞬时值有关,电感中电流无论如何变化,电流的峰值不应该超过磁饱和电流。受温升限制的电流与通过电感电流的有效值有关,电感中电流的有效值不应该超过受温升限制的电流。

网友:
楼主所说 “若最大电流是1A的话,是不是电感电流也是1A“?这句话中的 ”最大电流“ ,可能是指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电流。电感中电流的有效值要比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电流大,大多少则由电感中电流波形决定。电感中电流峰值肯定大于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电流。

网友A:
这两个数值(电感中电流的有效值和电感中电流的峰值)只能通过波形来确定。

如果难以确定,那就只能留出一定余量。例如开关电源输出直流最大为1A,可以考虑使用受温升限制最大电流为2A的电感。

网友B:
对EMC有着高要求的电路中用屏蔽电感。

手机中,计算机主板用的多是屏蔽电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数值(电感中电流的有效值和电感中电流的峰值)只能通过波形来确定。 如果难以确定,那就只能留出一 ...

嗯嗯,但我看淘宝上卖的功率电感都不写电流值,不知道是没关系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EMC有着高要求的电路中用屏蔽电感。 手机中,计算机主板用的多是屏蔽电感

嗯嗯,这个我也知道。不知道的是电感量相同而不同封装的屏蔽电感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应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嗯,但我看淘宝上卖的功率电感都不写电流值,不知道是没关系还是怎么回事

“我看淘宝上卖的功率电感都不写电流值,不知道是没关系还是怎么回事”

不可能没有关系。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往往比较大,不考虑电感中电流绝对不行。

如果卖家不写电流值,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淘宝上卖的功率电感都不写电流值,不知道是没关系还是怎么回事” 不可能没有关系。开 ...

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