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 TCP 客户端网络调试助手连不上

楼主:
我下载了正点原子TCP客户端程序,改成自己的硬件配置。

能拼通:

用wireshark捕获:

网络调试助手找不到客户端:

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
你这很难给你找问题,建议你相同软件对比硬件,相同硬件对比软件,先找到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很难给你找问题,建议你相同软件对比硬件,相同硬件对比软件,先找到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硬件没问题。服务器模式和UDP模式都OK了。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件没问题。服务器模式和UDP模式都OK了。应该是软件问题

那你要贴代码出来才能帮你找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贴代码出来才能帮你找问题了

谢谢!也不知道该贴多少。

先贴主函数:

/*******************************************************************************
* 函数名  : main
* 描述    : 主函数,用户程序从main函数开始运行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int:返回值为一个16位整形数
* 说明    : 无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ation();    //STM32系统初始化函数(初始化STM32时钟及外设)
    Load_Net_Parameters();        //装载网络参数
    W5500_Hardware_Reset();        //硬件复位W5500
    W5500_Initialization();        //W5500初始货配置
    while (1)
    {
        W5500_Socket_Set();//W5500端口初始化配置

        if(W5500_Interrupt)//处理W5500中断
        {
            W5500_Interrupt_Process();//W5500中断处理程序框架
        }
        if((S0_Data & S_RECEIVE) == S_RECEIVE)//如果Socket0接收到数据
        {
            S0_Data&=~S_RECEIVE;
            Process_Socket_Data(0);//W5500接收并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
        else if(W5500_Send_Delay_Counter >= 500)//定时发送字符串
        {
            if(S0_State == (S_INIT|S_CONN))
            {
                S0_Data&=~S_TRANSMITOK;
                memcpy(Tx_Buffer, "\r\nWelcome To YiXinElec!\r\n", 23);
                Write_SOCK_Data_Buffer(0, Tx_Buffer, 23);//指定Socket(0~7)发送数据处理,端口0发送23字节数据
            }
            W5500_Send_Delay_Counter=0;
        }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也不知道该贴多少。 先贴主函数: /***************************************************** ...

方便的话把工程传上来看看,这样看一个main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把工程传上来看看,这样看一个main看不出来

好来。你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来。你给我看看,谢谢!

大概看了一下,没看出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120437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把工程传上来看看,这样看一个main看不出来

你好,看的怎么样啊?

网友C:
这是不是TCP还没建立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是TCP还没建立连接

好像是

网友:
是啊。UDP TCP都要先连接才能通信。W7500也蛮好用的。就是内存太小。国产CH579可以玩一下。

网友D:
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碰到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程序对了和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碰到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程序对了和你的一样

解决了,关闭防火墙就好了

网友:
解决了,关闭防火墙就好了!!!原来问题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