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移相全桥电路的电感啸叫问题,求助

楼主:
今天做了开环实验,采样数据处理和PID环路计算都放在AD中断服务函数中,只进行中断处理数据,PI只计算但是不改变相位寄存器的值,通过在线调试然后改变寄存器的值,实现移相角大小的变化,在负载增加的同时,改变移相角的大小使输出稳定110V,没有出现电感啸叫的情况,但是打开PI环路计算的相位寄存器赋值语句之后(即实现闭环控制时),开机没问题,但是负载加到4.8A时,出现电感啸叫,输出电压抖动情况如图3,输出电压抖动,抖动的频率为20ms,导致负载没法加上去.,图2是上述开环情况下负载为7A时的波形,黄色和粉红色是Q1和Q4的驱动波形,绿色为输出电压,蓝色是输出滤波电感电流波形。图4是在采样端口加入了一级前馈控制,相当于给系统增加一个零点,提高相角裕度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现在这个输出电压抖动呢,数字PI控制器相当于给系统增加一个零频极点和一个零点,这两个零点都存在的情况下,相位和幅值都会被提高了,这样其经过补偿之后,穿越频率会被影响,或者其不一定是以-20dB穿越的,所以这个地方有点不懂,图5是我写的程序的流程图,前面的定时器中断是软起部分,PI的计算和AD采样全都是放在AD中断中执行的,望电源大佬指点一下,谢谢,我的电路参数和拓扑是原边串联隔直电容滞后臂串联阻断二极管的拓扑,如图1所示,输出额定功率110,20A,前级是三相不控整流,

    2020.6.2改变PI参数继续做实验,首先不上电手动改变采样值(即用可调节的稳压源使得采样口在2.5V左右变化观察驱动波动移相角变化),其测试KP和ki范围如图6所示。然后上电测试,在PI参数变化范围内测试,得出如图6所示的电感啸叫范围,积分变小则示波器显示的移相角变化范围小,如果积分增大,则移相角在稳态的变化范围变大,驱动波也开始抖动,各位大佬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图6

图6

网友A:
”输出电压抖动,抖动的频率为20ms“

抖动的频率不能是时间,只能说抖动的周期是20ms。

这也就是说,抖动的频率是50Hz,这恰是工频。但楼主 ”前级是三相不控整流“,整流之后纹波频率为300Hz。所以不大可能是 ”前馈控制“ 的影响。

网友A:
猜测,仅仅是猜测,输出抖动是楼主PID环路计算参数不合适所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抖动,抖动的频率为20ms“ 抖动的频率不能是时间,只能说抖动的周期是20ms。 这 ...

前馈控制不影响,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仅仅是猜测,输出抖动是楼主PID环路计算参数不合适所造成。

我一开始也是怀疑是PI参数的问题,其实我的KP给的是0.003,ki给的是0.001,感觉很小了,没敢大范围的调节,我再测试这个移相驱动波时,如果KP给的很大的话,在测试单片机的时候就会出现驱动波抖动,我再想没运行电路只是改变参数驱动波就开始抖动,如果我再上电的情况下再去大幅度给变参数的话,那么是不是驱动波抖动的更厉害。用28335做开环实验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达到20A,只是闭环负载老师加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