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升压问题

楼主:
我想做一个类似颈椎按摩仪,类似于SKG的这个。他是锂电池供电(4.7V),然后通过BOOST生压,形成脉冲电压,我量了下。脉冲电压达到120V左右。我做了个BOOST电路,但是不管怎么调整硬件参数还是软件参数,电压都升不上去,只有60v左右,我的输入电压是一个纽扣电池CR1632,3V。麻烦大神帮我看下问题出在哪里。元件的选择没有问题,二极管反向电压和三极管的CE电压都能没有问题。输出的脉冲电压的脉宽有1ms就够了,我的单片机给的PWM频率为25KHZ的占空比从70-99,都不能达到要求。

颈椎按摩仪

颈椎按摩仪

我的BOOST 电路

我的BOOST 电路

网友A:
楼主前面说:“我量了下。脉冲电压达到120V左右”,后面说:“电压都升不上去,只有60v左右”。二者矛盾。

网友A:
楼主使用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电压升不上去,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太长。

网友A:
楼主用一个3V纽扣电池,想要升到输出电压120V,输出电流需要多大?

纽扣电池即使短路,能有多大输出电流?

网友A:
楼主使用的电感,电流标注为1.45A。楼主使用的三极管,能通过这么大电流么?怕是连一半都达不到。

网友:
小功率BJT作为开关管应用同样面临存储效应,td、tr 二者的与 ts、tf 的和不相等,以及MCU的拉电流灌电流差异,都会改变BJT动作的延迟,改变占空比。

楼主需要用示波器同时看PWM和BJT集电极的电压波形,可能极电极的收窄了1.6u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前面说:“我量了下。脉冲电压达到120V左右”,后面说:“电压都升不上去,只有60v左右 ...

别人的那个120v,下面那个图是我的,只有60v左右。电路原理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的电感,电流标注为1.45A。楼主使用的三极管,能通过这么大电流么?怕是连一半都达不到。

标注的有误,库里直接拉来用的,电流要求很小几个mA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一个3V纽扣电池,想要升到输出电压120V,输出电流需要多大?

纽扣电池即使短路,能有多大输出电流 ...

电流要求很小,几个ma,不超过10ma,人体皮肤电阻有1m左右,所以电流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电压升不上去,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太长。

二极管我拆的别人家成品的那个二极管,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人的那个120v,下面那个图是我的,只有60v左右。电路原理一样

原来120V是别人的实物,60V是你的实物。

你使用的驱动脉冲频率和 “别人的” 相同吗?你使用的电感和 “别人的” 相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注的有误,库里直接拉来用的,电流要求很小几个mA就行。

“库里直接拉来用的”

你实际使用的电感量多大?是什么样的电感?是否和 “别人的” 电感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我拆的别人家成品的那个二极管,应该也没问题

“二极管我拆的别人家成品的那个二极管”

既然二极管是从 “别人家成品” 上拆下来的,那么其它元器件中哪个是从 “别人家成品” 上拆下来的?尤其是电感和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要求很小,几个ma,不超过10ma,人体皮肤电阻有1m左右,所以电流很小。

“电流要求很小,几个ma,不超过10ma”

“ma” 应为 “mA”。大写小写不能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要求很小,几个ma,不超过10ma,人体皮肤电阻有1m左右,所以电流很小。

“电流要求很小,几个ma,不超过10ma”

你是要求从3V升压到120V。假定输出5mA,那么直流输出功率为120V*5mA=0.6W。假定电感无损耗,暂不考虑电感的分布电容,三极管饱和压降为零,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平均要200mA(3V*0.2A=0.6W)。再假定占空比为0.5,三极管集电极电流需要400mA。而你的PULSE_TRAIN信号据说是从单片机输出的。单片机供电猜测也是由3V电池供电。那么PULSE_TRAIN信号幅度至多3V。三极管基极串联了4.7千欧电阻,基极电流为3V/4700Ω=0.638mA。假定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200,此基极电流至多能够使集电极电流达到127mA,和400mA还差得远。

你的三极管未进入饱和,当然输出电压上不到12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要求很小,几个ma,不超过10ma,人体皮肤电阻有1m左右,所以电流很小。

上一个回复假定电感没有损耗,也不考虑分布电容。

电压升不到120V,除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以及三极管未进入饱和外,还有两个可能:

一是电感的分布电容太大。你的电感标注3.3mH,这是比较大的电感量。如果绕制不得法,分布电容可能是比较大的。

二是三极管关断太慢。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不是在很短时间内降低到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要求很小,几个ma,不超过10ma,人体皮肤电阻有1m左右,所以电流很小。

我在16楼回复,没有考虑三极管发射结压降。考虑到三极管发射结压降,三极管基极电流将更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要求很小,几个ma,不超过10ma,人体皮肤电阻有1m左右,所以电流很小。

另外,1楼电路,三极管基极串联了4.7千欧电阻R1和100nF电容C1。三极管发射结、R1和C1构成半波整流电容滤波电路,R1两端电压为左正右负。这将进一步减小三极管基极电流。所以这是个根本不懂的人设计出来的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1楼电路,三极管基极串联了4.7千欧电阻R1和100nF电容C1。三极管发射结、R1和C1构成半波整流电容滤 ...

感谢张老师的回复,我把基极的限流电阻减小点,去掉那个电容再试试看。另外电路的电感和二极管跟能用的那个是一样的,都是拆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