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芯片中定时器如Timer_A有捕获(capture)功能,如何使用?

楼主:
作者:Simplebob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240825/answer/14973719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1.在进行测量之前,你需要对正弦波进行转换,把它变为方波。这个很简单的电路。
2.测频率,下面的代码是我自己写的,可以测到100K。精确度0.01HZ。总的来说,用TIEMEA产生一个2S的中断,2S后去去读计算频率。TIMERA0是对脉冲宽度的测量,TIMERA1是对定时器timerA中断的处理
void Init_Capture(void)
{

P1DIR&=~BIT1;
P1SEL|=BIT1;
BCSCTL2 |= SELS; // SMCLK=XT2=16M
BCSCTL2 |= DIVS_1; //SMCLK 2分频,即SMCL=8MHZ

TACTL |=TASSEL_1+TAIE+TACLR; //8分频,选择ACLK为timerA的时钟源(ACLK),开中断,增计数模式

TACCTL0 |=CM_1+SCS+CAP+CCIS_0+CCIE; //上升沿捕获+同步捕获+开捕获+timerA为捕获+打开捕获中断
TACTL |=MC_2;
}

int main()
{

Init_Capture();
while(1)
{
if(global_a.Conver==1)//捕获频率
{
_DINT();
global_a.Conver=0;
global_a.CapCount=(float)((32768.0*global_a.pulse)/global_a.time);//计算频率,注意理解!
Print_Fre();//显示频率
_EINT();
}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if(global_a.Cap_Tar==0)
{
global_a.Cap_First = TACCR0;
global_a.Cap_Tar++;
}
else
{
global_a.Cap_Last = TACCR0;
global_a.Cap_Tar++;
}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A1(void)
{
switch(TAIV)
{case 2: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if(global_a.Cap_Tar==0)
global_a.pulse=0;
else
{
global_a.pulse=global_a.Cap_Tar-1;
global_a.time = global_a.Cap_Last-global_a.Cap_First;
global_a.Cap_Tar=0;
TACTL &=~BIT0;
// BIC_SR_IRQ(LPM3_bits);
global_a.Conver=1;
_DINT();
}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