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G2553 低功耗模式LPMx

楼主:
MSP430除了正常运行时的active模式外,还支持五种低功耗模式(Low-power mode),分别为LPM0、LPM1、LPM2、LPM3、LPM4,由状态寄存器中的CPUOFF、OSCOFF、SCG0、SCG1比特位设置。

六种模式对应的时钟状态为:

其中,LPM3、LPM4比较常用,对低功耗的贡献也最大。LPM3模式关闭了DCO、CPU,从而MCLK、SMCLK无法工作,ACLK(来源为LFXT1或VLO)可以正常工作并用于系统的定时唤醒。LPM4模式下所有内部时钟信号都关闭,系统只能由外部中断唤醒。几种模式的功耗情况大致如下图所示:

io430g2553.h头文件中已经宏定义好了几种模式的实现语句:

#define LPM0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Enter Low Power Mode 0 */
#define LPM0_EXIT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Low Power Mode 0 */
#define LPM1      __bis_SR_register(LPM1_bits)     /* Enter Low Power Mode 1 */
#define LPM1_EXIT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1_bits) /* Exit Low Power Mode 1 */
#define LPM2      __bis_SR_register(LPM2_bits)     /* Enter Low Power Mode 2 */
#define LPM2_EXIT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2_bits) /* Exit Low Power Mode 2 */
#define LPM3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Enter Low Power Mode 3 */
#define LPM3_EXIT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Exit Low Power Mode 3 */
#define LPM4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Enter Low Power Mode 4 */
#define LPM4_EXIT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4_bits) /* Exit Low Power Mode 4 */

示例
利用MSP430G2553 Timer0_A,产生频率为1Hz的方波,驱动LED进行显示。系统除了中断处理外,其余时间都处于LPM3模式。LPM3下时钟源只能使用ACLK,而ACLK的来源为LFXT1或VLO。G2 Launchpad随板提供了一个32.768k的晶体,若使用LFXT1,则需要将该晶体焊接到板子上。此例子中VLO作为ACLK的时钟源。

VLO的主要问题是不够精准。从MSP430G2553手册可以看出,VLO频率范围为4kHz~20kHz,且受温度、供电电压影响较大。

虽然手册给出的VLO典型值为12kHz,以下程序实测方波频率为约0.84~0.85kHz,即实际VLO的频率为约10kHz。

 1 #include "io430.h"
 3 #define LED1 BIT0 //red
 4 #define LED2 BIT6 //green
 6 void main(void)
 7 {
 8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9   WDTCTL = WDTPW + WDTHOLD;
11   P1OUT = LED1;
12   P1DIR |= LED1+LED2;
14   BCSCTL1 = CALBC1_1MHZ; //Running at 1MHz
15   DCOCTL = CALDCO_1MHZ;
17   BCSCTL3 |= LFXT1S_2; //ACLK source: VLO; VLO typical freq = 12kHz
18   BCSCTL1 |= DIVA_2; //ACLK = VLO divided by 4: typical 3kHz
20   TA0CCR0 = 1500 - 1;//overflow freq = 3000/(TACCR0+1) = 2Hz (500ms)
21   TA0CCTL0 = CCIE; //enable interrupt
22   TA0CTL = TASSEL_1 + MC_1 +TACLR; //ACLK, no divide, up mode ,clear timer
23   //the actual overflow period measured: 585~595ms -> VLO freq is ~10k
24   //so the VLO is not very accurate.
26   __enable_interrupt();
27   LPM3; //enter the low-power mode 3
29 }
31 //ISR
32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33 __interrupt void CCR0_ISR(void)
34 {
35     //TA0CCR0 flag clearing is automatic
36     P1OUT ^= LED1 + LED2;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