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 ADC学习过程

楼主:
1 ADC转换步骤
A/D转换器(ADC)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通常要经过四个步骤: 采样、保持、量化和编码 。

采样: 将一个时间上连续变化的模拟量转化为时间上离散变化的模拟量。如图所示。

保持: 将采样结果存储起来,直到下次采样,这个过程称作保持。一般,采样器和保持电路一起总称为采样保持电路。

量化: 将采样电平归化为与之接近的离散数字电平,这个过程称作量

2 ADC的关键指标

分辨率: 指数字量变化一个最小量时模拟信号的变化量,定义为满刻度与2^n的比值。分辩率又称精度,通常以数字信号的位数来表示。通俗的解释分辨率是决定采样最小值,比如基准电压为1v,8位的采样,最小值是1/256,,1为的采样的最小值是1/1024,分辨率越高,采样越精确!
转换速率: 也可以称为AD采样率,是AD转换一次所需要时间的倒数。
采样时间: 采样时间则是另外一个概念,是指两次转换的间隔。为了保证转换的正确完成,采样速率 (Sample Rate)必须小于或等于转换速率。
量化误差: 由于AD的有限分辩率而引起的误差,即有限分辩率AD的阶梯状转移特性曲线与无限分辩率AD(理想AD)的转移特 性曲线(直线)之间的最大偏差
举个例子讲解以上四个指标:
例如F28335的AD转换模块是12位的,AD的最大时钟频率为25MHz,采样速率12.5Msps,
如果要对一个1V电压进行采样,
分辨率=1/2的12次方=1/4096
转换速率:在程序中根据自己需求设置的
最大采样速率=1/12.5M=80ns (也可通过设置时钟设置)
量化误差:每个代码之间的电压变换就代表1/4096V,无法采到1/8192电压。换言之,产生指定代码的实际电压与代表该码的电压两者之间存在误差。

3 F28335的ADC转换模块简介

3.1 基本特点

12位模数转换(可外扩16-24位);
16位模拟通道;
2个采样保持器;
模拟电压输入范围0~3V;
ADC转换时钟频率最高可配置为25MHz,采样带宽12.5MHZ;
16个结果寄存器存放ADC转换的结果
使用ADC转换模块时,特别要注意的是F28335的AD的输入范围0~3v,若输入负电压或高于3V的电压就会烧坏AD模块,这一点要务必引起重视。超出输入范围的电压可在前级电路,通过电阻分压,或运放比例电路进行处理后,再输入。
连接到ADCINxx引脚的模拟输入信号要尽可能的远离数字电路信号线,ADC模块的电源供电要与数字电源隔离开,避免数字电源的高频干扰,ADC的参考源是影响AD精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注意ADC参考源的电压纹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