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怎么做双电源自动切换电路?

楼主:
A路 5V, B路5-35V,B路输入时,自动切断A路,但是不使用继电器

网友A:
类似这样的吧,不过要考虑MOS管的选型和G极驱动电路设计,因为你的第二路5-35V范围有点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样的吧,不过要考虑MOS管的选型和G极驱动电路设计,因为你的第二路5-35V范围有点大了 ...

额,你这个图我画过,但是你的12V并没有输出到5V吧,如果输出到5V吧,又会倒灌跟USB口短接到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你这个图我画过,但是你的12V并没有输出到5V吧,如果输出到5V吧,又会倒灌跟USB口短接到一起

用两个 PMOS管的目的就是防止从右侧电源倒灌回左侧吧。当12V存在的情况下,两个PMOS管都不满足Vgs超过开启阈值,MOS管关闭状态,而两个体二极管是阴极对阴极,也不形成通路。

网友:
PMOS管导通的条件是S极电压高于G极电压,且要超过一定幅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 PMOS管的目的就是防止从右侧电源倒灌回左侧吧。当12V存在的情况下,两个PMOS管都不满足Vgs超过开 ...

因为Q2内部的二极管,12V会从2脚流到3脚,

而USB也会因为内部二极管,从2脚流向2个MOS管的三脚,

那USB的正极跟12V正极不就在这里短接了吗?

网友:
你的图画少了一部分,我给补上,但是如果同时接电源,这样2个MOS管的3脚处,就会把2个电源的正极短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opwon 发表于 2020-6-3 11:02 用两个 PMOS管的目的就是防止从右侧电源倒灌回左侧吧。当12V存在的情况下 ...

接USB那个MOS管的体二极管,阳极是USB的5V,阴极是右侧MOS通过体二极管传过来的12V。

12V>5V,是反偏状态,所以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USB那个MOS管的体二极管,阳极是USB的5V,阴极是右侧MOS通过体二极管传过来的12V。 12V>5V,是反偏 ...

如我画的图,5V USB好像会通过Q2 MOS管的2脚留到1脚,导致MOS管断开?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此电路VBUS是USB端口的5V供电,当驱动电流不足时可外接电源,插入外接电源Pmos管的G极会被拉高,从而达到自动切换电源的作用。

网友:
额,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意思是双电源,但是当单独接5V USB的情况下,12V没有接入,5V是不是会通过Q2的2脚流入1脚,使MOS管断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VBUS是USB端口的5V供电,当驱动电流不足时可外接电源,插入外接电源Pmos管的G极会被拉高,从而达到 ...

额,你的图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为寄生二极管的原因,第二电源会经过MOS管的D极流向S极吧?相当于把第一电源跟第二电源正极短接了

网友B:
当第二电源没有接入的时候,第一电源的5V使2个管子导通,这样5V不是来到MOS管的1脚,又把MOS管断开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第二电源没有接入的时候,第一电源的5V使2个管子导通,这样5V不是来到MOS管的1脚,又把MOS管断开了吗? ...

你在PM2的D极与5-35V第二电源之间加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吧。阴极在D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PM2的D极与5-35V第二电源之间加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吧。阴极在D极。

额,对,但是二极管有压降,如果输入的是5V,就没办法保持≥4.8V,有没有0.2V压降的二极管?电流1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你的图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为寄生二极管的原因,第二电源会经过MOS管的D极流向S极吧?相当于把第 ...

用两只PMOS管的背靠背电路

网友:
为什么不使用继电器呢?我感觉继电器更加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