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被拉低问题

楼主:
我在某宝买个语音模块 调试时发现喇叭有杂音,接示波器看喇叭说话时5V电源有杂波,应该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是直流电源供的电。请问像这种电压被拉低的情况我该怎么滤掉?

网友:
“调试时发现喇叭有杂音”  “接示波器看喇叭说话时5V电源有杂波”

这两件事,都和 “电压被拉低” 没有什么关系。从示波器上看,也看不出 “电压被拉低”。

网友:
如果电源平时输出是正常的,可以尝试检查是否电源线上内阻过大。

网友:
先把喇叭原因排除再说

网友:
有杂音是什么杂音,先描述一下。电源肯定有纹波,是否正常需要看幅值,电压跌落过大说明电源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