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抑制EMC和EMI,电路板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如何选型

楼主:
输入电压为直流24V,电路板电流比较小,只有20mA左右,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如何选型

网友A:
太难说了。

你这块电路板上有些什么电路?只知道输入电压24V电流20mA那可是不够的。

另外,这块电路板是处于什么环境之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难说了。 你这块电路板上有些什么电路?只知道输入电压24V电流20mA那可是不够的。 另外,这块电路 ...

MSP430单片机,TDC芯片  放大模块 选波 滤波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难说了。 你这块电路板上有些什么电路?只知道输入电压24V电流20mA那可是不够的。 另外,这块电路 ...

主要是对声波的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SP430单片机,TDC芯片  放大模块 选波 滤波模块

“MSP430单片机,TDC芯片  放大模块 选波 滤波模块”

不大可能只有这些。24V供电给单片机?板上必有降压芯片,而且很可能是开关电源芯片而不是线性降压芯片,否则输入电流不会只有20mA这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SP430单片机,TDC芯片  放大模块 选波 滤波模块” 不大可能只有这些。24V供电给单 ...

24V要通过芯片转换的呀,有降压芯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V要通过芯片转换的呀,有降压芯片的

“24V要通过芯片转换的呀,有降压芯片的”

所以我说 “板上必有降压芯片,而且很可能是开关电源芯片而不是线性降压芯片”。

其实,知道电路板上有个开关电源芯片,也无法确定如何选型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甚至连是否需要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也无法确定。

你的这块电路板,显然是仪器或者设备的一部分,该仪器或者设备必定还有其它部分,而且这台仪器或者设备中有可能不止一块电路板。整台仪器或者设备由外部供电或者内部电池供电。抑制EMC和EMI,不是这一块电路板的事情,而是整台仪器或者设备的事情。你的这块电路板,甚至有可能根本不必使用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V要通过芯片转换的呀,有降压芯片的” 所以我说 “板上必有降压芯片,而且很可能 ...

首先谢谢大佬回复我。这块电路板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就是一台设备,现在是在调试,我没有电源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如何选用共模差模电感。刚开始调试的时候,没有加,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要考虑到将来出产品,是需要加的,但是我不懂应该如何选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谢谢大佬回复我。这块电路板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就是一台设备,现在是在调试,我没有电源这方面的经验 ...

“这块电路板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就是一台设备”

你的这台设备,具有什么样的外壳?准备使用于什么样的电磁环境?由什么样的电源供电?

网友C:
电源是交流市电输入回路的,且有EMI要求,EMI滤波器电路常用共模和差模电感。

楼主的DCDC,要根据负载情况,比如瞬间启动电流大等可适当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块电路板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就是一台设备” 你的这台设备,具有什么样的外壳?准备使用 ...

感谢大佬回复,我再找找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是交流市电输入回路的,且有EMI要求,EMI滤波器电路常用共模和差模电感。 楼主的DCDC,要根据负载情 ...

谢谢大佬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回复,我再找找资料

EMC是 “电磁兼容”。电磁兼容能力不必也不应该抑制。

EMI是你的设备对其它设备产生的电磁干扰,EMS是你的设备抗外部干扰。显然应该抑制的是EMI,而不是E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回复,我再找找资料

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只能抑制传导干扰。共模电感应该加在你的模块电源引入和引出线处,包括电源引入线、电源引出线(如果该模块还为其它模块供电)……等等。目的是避免你的模块影响其它模块或者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C是 “电磁兼容”。电磁兼容能力不必也不应该抑制。 EMI是你的设备对其它设备产生的电磁 ...

受教了,谢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EMC是 “电磁兼容”。电磁兼容能力不必也不应该抑制。 EMI是你的设备对其它设备产生的电磁 ...

老师借帖想问下怎么提升抗干扰能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师借帖想问下怎么提升抗干扰能力

【想问下怎么提升抗干扰能力】

这个问题太大,不是几行字能够说清楚的。

请另行发帖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怎么提升抗干扰能力】 这个问题太大,不是几行字能够说清楚的。 请另行发帖提问。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怎么提升抗干扰能力】 这个问题太大,不是几行字能够说清楚的。 请另行发帖提问。

老师麻烦有时间抽空看下我发的一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