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CMD文件解析

楼主:
gel文件中主要包含了PLL、DDR等的初始化工作,具体可以看一下gel源码就明白了;CMD主要是用于定义内存的划分,及数据、代码等的存放位置。

CMD:command命令,顾名思义就是命令文件指定存储区
域的分配.2812的CMD采用的是分页制,其中PAGE0用于存放程序空间,而PAGE1用于存放数据空间。

1.)#pragma ,CODE_SECTION和DATA_SECTION伪指令
#pragma DATA_SECTION(funcA,"dataA");  ------  函数外声明
将funcA数据块定位于用户自定义的段"dataA"中  ------  需要在CMD中指定dataA段的物理地址

2.)MEMORY和SECTIONS是命令文件中最常用的两伪指令。MEMORY伪指令用来表示实际存在目标系统中的可以使用的存储器范围,在这里每个存储器都有自己的名字,起始地址和长度。SECTIONS伪指令是用来描述输入端是如何组合到输出端内的。
CMD文件里有两个基本的段:初始化段和非初始化段。初始化段包含代码和常数等必须在DSP上电之后有效的数。故初始化块必须保存在如片内FLASH等非遗失性存储器中,非初始化段中含有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才像变量内写数据进去,所以非初始化段必须链接到易失性存储器中如RAM。

已初始化的段:.text,.cinit,.const,.econst,..pinit和.switch..
 .text:所有可以执行的代码和常量
.cinit: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C初始化记录
.const:包含字符串常量和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由const)的初始化和说明
.econst:包含字符串常量和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由far const)的初始化和说明
.pinit:全局构造器(C++)程序列表
 .switch:包含switch声明的列表
非初始化的段:.bss,.ebss,.stack,.sysmem,和esysmem.(更好的理解就是,这些段就是存储空间而已)

.bss: 为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保留的空间,在程序上电时.cinit空间中的数据复制出来并存储在.bss空间中。
.ebss:为使用大寄存器模式时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预留的空间,在程序上电时,cinit空间中的数据复制出来并存储在.ebss中
 .stack:为系统堆栈保留的空间,用于和函数传递变量或为局部变量分配空间。
.sysmem:为动态存储分配保留的空间。如果有宏函数,此空间被宏函数占用,如果没有的话,此空间保留为0
.esysmem:为动态存储分配保留的空间。如果有far函数,此空间被相应的占用,如果没有的化,此空间保留为0.
对于程序在FLASH中运行时,需要注意的: DSP在150M时钟频率下,FLASH中只能提供大约120M的时钟频率,所以有时候我们希望在RAM中运行时间敏感或计算量很大的子程序(比如AD采样)。但是我们所有代码都放在FLASH中,这就必须在上电后将FLASH中的这段敏感程序复制到RAM中运行,加快速度。这是在.CMD文件就必须划分一段用来设置RAM的载入和运行地址。程序代码如下:
SECTIONS {………
   ramfuncs      :   LOAD = FLASHD,
                              RUN = 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
cmd小技巧:

如果.text文件很大将其放在一段放不下,需将其放到两个程序段中
最长的一个length=0x002000,也放不下时.可以这样处理:
PAGE 0 :
            PRAMH0     : origin = 0x3F8002, length = 0x0014FE
            L0RAM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000

SECTIONS
              .text:{*(.text)} >>PRAMH0|L0RAM
这样就可以将.text文件放在两个定义段中。

查看段的分配及使用情况.map的链接器(存储器)分配映射文件,链接器的map文件描述以下内容: 通过map文件可以查看各段的分配情况,包括段的起始地址,使用的字节数等配合cmd文件的使用,可确定各个段的使用情况,从而保证程序的正常运行和最小的空间使用。

VisualLinker可视化链接器TI公司出品的DSP软件开发环境CCS还提供了一种可视化生成存储器配置文件的工具:VisualLinker可视化链接器。如果程序原来包含了一个链接器命令文件(.cmd文件),则当创建可视化链接文件的时候,原来cmd文件中的内存配置仍然会被使用。如果读者想修改内存配置,双击.rcp文件就会在CCS中打开可视化链接器的图形界面,调整每个内存模块的大小,直到认为合适,然后只需要重新连编,程序即可生成新的输出文件,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出现满意的结果。
CMD主要是用来分配rom和ram空间用的,它告诉链接程序怎样计算地址和分配空间.所以不同的芯片就有不同大小的rom和ram.放用户程序的地方也不尽相同.所以要根据芯片进行修改.分两部分.MEMORY和SECTIONS.

MEMORY是用来指定芯片的rom和ram的大小和划分出几个区间.

MEMORY

PAGE 0 ...  ROM
PAGE 1....     RAM

(`PAGE里包含的区间名字与其后面的参数反映了该区间的起始地址和长度.)

SECTIONS
.vectors .................
.reset .................
................

SECTIONS:在程序里添加段名.XXXX(如.vectors.)用来指定该段名以下,另一个段名以上的程序(属于PAGE0)或数据(属于PAGE1)放到“>”符号后的空间名字所在的地方。下面给出一个简单的例子:

MEMORY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0h, length = 00040h
LOW: origin = 00040h, length = 03FC0h
SARAM: origin = 04000h, length = 00800h
B0: origin = 0FF00h, length = 00100h
PAGE 1: B0: origin = 00200h, length = 00100h
B1: origin = 00300h, length = 00100h
B2: origin = 00060h, length = 00020h
SARAM: origin = 08000h, length = 00800h

SECTIONS

.text : { } > LOW PAGE 0
.cinit : { } > LOW PAGE 0
.switch : { } > LOW PAGE 0
.const : { } > SARAM PAGE 1
.data : { } > SARAM PAGE 1
.bss : { } > SARAM PAGE 1
.stack : { } > SARAM PAGE 1
.sysmem : { } > SARAM PAGE 1

CMD文件由三部分组成:(1) 输入输出定义;(2) MEMORY命令;(3) SECTION命令。

输入/输出定义:这一部分,可以通过ccs的“Build Option........”菜单设置
         。obj 链接的目标文件
         。lib 链接的库文件
         。map 生成的交叉索引文件
         。out 生成的可执行代码

MEMORY命令:描述系统实际的硬件资源

SECTION命令:描述“段”如何定位

下面给出一个例子:

-c
-o hello.out
-m hello.map
-stack 100
-l rts2xx.lib
MEMORY
{
   PAGE 0: VECT:origin=0x8000,length 0x040
   PAGE 0: PROG:origin=0x8040,length 0x6000
   PAGE 1: DATA:origin=0x8000,length 0x400
}
SECTIONS
.vextors >VECT PAGE 0
.text >PROG PAGE 0
.bss >DATA PAGE 1
.const >DATA PAGE 1

存储模型说明:

.cinit 存放程序中的变量初值和常量

.const 存放程序中的字符常量、浮点常量和用const声明的常量

.switch 存放程序中switch语句的跳转地址表

.text 存放程序代码

.bss 为程序中的全局和静态变量保留存储空间

.far 为程序中用far声明的全局和静态变量保留空间

.stack 为程序系统堆栈保留存储空间,用于保存返回地址、函数间的参数传递、存储局部变量和保存中间结果

.sysmem 用于程序中的malloc 、calloc 、和realoc 函数动态分配存储空间.text可执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