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卸载安装过程及所遇问题

楼主:
由于项目需求,要在多核DSP 6678平台上实现算法,接触CCS是在所难免的,之前在不同电脑上安装卸载CCS,过程甚是痛苦,总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但由于安装时间有点久远,图片也未保存,只能尽可能文字描述,方便自己回忆。

首先是CCS的安装:

    安装包是师兄传承下来的,所以免去了下载安装包的过程;首先把含有exe的整个CCS文件夹拷贝至C盘(其实只要安装路径在C盘即可,一定要安装到C盘!默认ti文件夹就可以!),再找到安装文件,Install CCS_setup_5.3.0.0009a.exe,这里安装的是5.3版本,之后由于项目程序无法兼容高版本,又重新安装了5.1版本,这个之后再说;
    安装时选择custom,按照默认设置进行安装,再将未选择的选项手动勾选上,也可以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勾选项,为了保险,我这里全选了,执行下一步。手动勾选未选项
    安装完CCS把许可证文件,拷贝到/ccsv5/ccs_base/DebugServer/license 下面,重启电脑,再安装BIOS,根据程序需要,我安装了两个BIOS:bios_mcsdk_02_01_02_06_setupwin32和BIOS-MCSDK_2.1.2.5。安装完成后即可重启电脑,进入CCS初始化,并导入工程。安装完成后自启动界面
    安装成功弹出配置界面
    安装成功弹出配置界面2

再来说一下CCS卸载
由于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只能重装CCS!这个时候,能否卸载干净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手动到ti文件夹下一个一个打开,能点uninstall的就手动卸载;
    并将所有关于CCS和ti的文件夹删掉;
    另外还需要删除注册表信息,开始——运行——regedit——HKEY_LOCAL——MACHINE——SOFTWARE——TEXAS INSTRUMENTS——右击删除
    ;另外还可以再用软件卸载工具清除一下残余。

问题及注意事项

    之前在双系统下(win 7和win xp)安装CCS一直会有奇怪的问题,考虑双系统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换了一台win7的电脑安装成功;
    成功安装后导入工程,但编译后有错误,通过错误提示,可知是内存分配的问题,进入Debug模式(CCS界面右上角进行编译和调试模式切换),参照程序中给的环境配置进行内存分配。这里的错误是由于程序自身要求先进行环境配置,并不是所有工程都需要内存分配。
    在调试过程中还会出现其他问题,有可能是缓存产生了干扰,可在project中clean一下再进行Debug;或者到相应的workspace中清空文件夹,重新拷入程序,导入现有工程。
    注意:
    断点需要在运行之前设置,在程序运行期间无法设置断点;

    设置workspace Launcher时,不要装在有含有中文的路径中!

    安装CCS时一定要断网,且一定要关闭杀毒软件!
    CCS调试运行期间可在右上角Variables查看变量信息,也可在Expressions中手动添加变量(Add new expression)查看type及value,Address等信息

    可在tool-graph-single graph设定参数进行画图,其中起始位置为所画数组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