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的电源系统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
这个项目基本上可以分成下面几个单元:

    两路称重单元 用 AD7190

    两485路通信

    输入输出单元  光耦隔离

    CPU单元

因为称重单元要求的精度比较高 所以系统打算采用LDO电源管理芯片来设计电源单元

系统是24VDC供电

初步想法是这样的:

找到一款合适LDO电源管理芯片,可以输出两路电压,分别配置成一路5V 一路9V

5V给485通信单元供电,然后5V再通过DC/DC转换成3.3V给CPU和其它一些外围供电

9V再降压成5V给2路的称重单元供电

这个电源结构合理吗?有没有合适电源管理芯片推荐一下呢?

网友A:
24V的输入的话 LDO的压差太大  看来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V的输入的话 LDO的压差太大  看来不合适

可以这样做:24V用开关DC/DC转换成9V,9V再用线性稳压芯片降成5V供电给称重单元。

网友C:
不应该在后级用LDO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做:24V用开关DC/DC转换成9V,9V再用线性稳压芯片降成5V供电给称重单元。

对的!这样也可以在9V的基础上产生需要的3.3v

 再请问一下,线性电源产生的电压直接给AD芯片供电的话 ,纹波啊什么的这方面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在后级用LDO么

嗯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样也可以在9V的基础上产生需要的3.3v  再请问一下,线性电源产生的电压直接给AD芯片供电 ...

“线性电源产生的电压直接给AD芯片供电的话 ,纹波啊什么的这方面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可很难说。通常位数不是非常高(例如10位、12位)AD芯片对供电电源的纹波要求不是很高,普通线性稳压芯片可以满足。但若AD芯片位数较高,电源纹波的影响显然较大。另外,电路板布线不当,或者芯片位置布局不合理,则比较容易造成转换结果不稳定。这就要看布局和布线的技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线性电源产生的电压直接给AD芯片供电的话 ,纹波啊什么的这方面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可 ...

好的 谢谢

我用的24位的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谢谢 我用的24位的AD

24位AD,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一些。尤其是基准电压的要求更高。当然,对布局布线的要求也更高,尤其是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谢谢 我用的24位的AD

高位数的AD芯片,布局时务必离这块板上的开关DC/DC及周边元件远一点,更要注意地线的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谢谢 我用的24位的AD

“我用的24位的AD”

你的称重传感器分辨率和精度有那么高吗?

网友D:
不妨考虑独立的两路电源,数字部分直接用开关电源。模拟部分先用常规线性电源,比如78系列降一次压,再用高精度线性电源供电,毕竟电流不大,效率问题不必太在意,只关注电源品质和成本即可。完全独立的两组电源相对更容易处理噪声耦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妨考虑独立的两路电源,数字部分直接用开关电源。模拟部分先用常规线性电源,比如78系列降一次压,再用高 ...

现在打算这样做

用Tps54240产生一个7V左右的电压

然后分别产生各路的需要的电压,选用品质好的LDO电源产生5V给AD芯片的模拟部分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打算这样做 用Tps54240产生一个7V左右的电压 然后分别产生各路的需要的电压,选用品质好的LDO ...

你这个方案就不算独立的两路了,第一级是共用的。

网友E:
建议最好不用ACDC  或者DCDC

直接上变压器,整流滤波,两级LDO搞定。

PS:称重芯片内部都有陷波器(连很老的AD7799都有),频率在50或60HZ左右。你懂的。

AD的称重芯片太贵了,整体感觉和国内做得好的差不多,我看国内很多精密电子秤厂家也都弃用它了,不是特别要求完全没必要花那个高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方案就不算独立的两路了,第一级是共用的。

那就先用TPS54240产生12V电压,然后12V 分别产生

CPU及外围的3.3V

通信和AD数字部分的5V

12V直接供0-10V模拟量模块(上面没提到)

然后AD的模拟部分,就像您说的那样,先用线性电源降压,再用LDO电源产生5V电压 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最好不用ACDC  或者DCDC   直接上变压器,整流滤波,两级LDO搞定。 PS:称重芯片 ...

嗯 这个芯片是有点贵

因为是改板  之前的用的就这款芯片

你有什么好的芯片推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hunyang 发表于 2020-6-6 19:13 你这个方案就不算独立的两路了,第一级是共用的。 谢谢 那就先 ...

模拟量测量模块也属于模拟电路部分,功耗不大的话应归入模拟电源所带负载。总之,在功耗不大的前提下,所有模拟电路部分用线性电源供电,数字部分用开关电源供电,两个电源彼此独立,仅前级电源共用并单点汇接共地,这样设计容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测量模块也属于模拟电路部分,功耗不大的话应归入模拟电源所带负载。总之,在功耗不大的前提下,所 ...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测量模块也属于模拟电路部分,功耗不大的话应归入模拟电源所带负载。总之,在功耗不大的前提下,所 ...

这是电源部分

其中AVDD5V是给AD模块的供电的电源.

这个好像也不是真正的隔离,所有的电源还是共用一个地

应该要要加一个DC/DC吧?

网友D(2020-06-09):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