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次级绕组整流管D10的反向耐压尖峰达到-142V,我怎么调整RCD的参数值来减小

楼主:
目标值减小到-110V左右,图1是辅助电源的次级绕组RCD电路参数,输出12V,5A左右,总的输出功率70W左右,输入额定电压390V。最大工作占空比0.3,反射电压97V左右。初级绕组匝数50,次级12V输出绕组7匝,另一路15V输出的8匝左右,尖峰那么大是不是和匝数或者匝比有关那,漏感?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12V输出这路,居然没有滤波电容。

这个电容是否放到比较远的地方去了?

网友A:
贴了波形,却不知道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

网友B:
绕变压器,气隙大 漏感也会大

波形来自哪里

网友:
测试时,示波器的地线应该接在二极管的阴极,如果测试方法没问题,可以增大吸收电容容值,或以更换整流二极管,或都调整原边MOS的驱动电阻,驱动电阻阻值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绕变压器,气隙大 漏感也会大 波形来自哪里

测得整流管阳极和地之间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输出这路,居然没有滤波电容。 这个电容是否放到比较远的地方去了?

有的,在后面插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贴了波形,却不知道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

测的D10的阳极和地之间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的D10的阳极和地之间波形

首帖图中有三个GND:

PGND_01

CGND

15V_GND

示波器探头地线夹是夹在哪一点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测的D10的阳极和地之间波形

“测的D10的阳极和地之间波形”

也就是说,测量变压器次级12脚和10脚之间电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的D10的阳极和地之间波形” 也就是说,测量变压器次级12脚和10脚之间电压了?

是的,测的整流管反向尖峰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测的整流管反向尖峰电压

1楼的波形,大致不差。电压高的那个平坦区域是功率管关断阶段,电压低且有强烈阻尼振荡的那部分是功率管导通阶段。

尖峰发生在功率管开始导通时。尖峰电压这么大,确实不大正常。

此阶段功率管导通,所以初级电感两端施加的是初级的电源电压。初级绕组近似短路(电源内阻比较小)。次级这么大尖峰,原因可能是:

一、变压器漏感太大。

二、12V这路输出滤波电容距离二极管太远。导线的分布电感比较大。

三、CGND和初级电源正端接有电容,阻抗较小。如果次级10脚处绕组和初级3脚处绕组之间紧贴,分布电容较大,初级电压会有一部分经分布电容施加到次级,导致次级两端电压比按照匝数比感应到的电压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的波形,大致不差。电压高的那个平坦区域是功率管关断阶段,电压低且有强烈阻尼振荡的那部分是功率管 ...

大概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