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NY摄像机DC电源的接口定义

楼主:
摄像机上这种3pin的接口 网上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A:
非标电源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标电源接口

3pin 电源和地找到了 直接给电开机后自动关机 估计还有一个脚是用来通信的

网友:
查查市场上有没有山寨的这类Sony电源,没有的话,说明有加密验证。印象中早期Sony的加密措施只是一块EEPROM,后来加入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