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氙气灯启动的几个疑惑

楼主:
在网上看了几个帖子,有些疑惑求解答;

1、如图

原帖主说:

点火开始时HID安定器的高压Vh往RC充电,当达到放电管ST击穿电压后,放电管ST击穿,瞬间在高压变压器产生23000V把HID灯管击穿, 当接灯是电压Vh瞬间下降到20V(冷启动)或正常管压85V(热启动) ,当没有接灯,VH会持续为400V以上 。

疑惑:正常情况是85v说明供电是85v,为啥会产生400v以上电压呢?

2、如图

全桥逆变出来的电压是85v左右,点火时,怎么达到放电管的击穿电压的呢,疑问也和上面那个一样的

网友A:
“疑惑:正常情况是85v说明供电是85v,为啥会产生400v以上电压呢?”

注意:你自己后面引述 “当没有接灯,VH会持续为400V以上 ”。是灯被引燃后才下降到比较低电压。

取一节干电池,测量电池两端电压,测量出来可能是1.5V。电池两端接上个小灯泡,再测量电池两端电压,电池两端电压将下降,可能只有1.4V,甚至可能只有1.2V。这是因为电池具有一定内阻,通过灯泡的电流也通过内阻,在内阻上产生压降,所以电池两端电压降低。

你的图中全桥变换器也具有内阻,注意不是实际的电阻,而是等效电阻,即相当于一个电阻。未联接灯管时,输出电压400V,灯引燃后有电流通过灯管,输出电压下降。

网友A:
“点火时,怎么达到放电管的击穿电压的呢,疑问也和上面那个一样的”

这个很高的电压,是变压器T2次级感应出来的。变压器T2初级由于放电管导通而获得一个脉冲电流,此脉冲电流在T2次级产生高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疑惑:正常情况是85v说明供电是85v,为啥会产生400v以上电压呢?” 注意:你自己后面引述 & ...

哦哦,意思是vh引脚输出电压就是40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意思是vh引脚输出电压就是400v?

第一幅图中有Vh这个标号,第二幅图中没有。两幅图内容也不一致,第一幅图中有个晶闸管或者双向触发管,第二幅图中没有。

第一幅图中标注Vh那点,对R端电压是400V还是对B端电压是400V,文字中未说明。猜测是Vh对B端。

注意:Vh对B电压,并不是一个常数,而是随电流而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意思是vh引脚输出电压就是400v?

第一幅图中,Vh这个标号,意思很可能是高电压,其实灯管电流并不通过Vh这一点。Vh很可能仅仅是供给引燃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火时,怎么达到放电管的击穿电压的呢,疑问也和上面那个一样的” 这个很高的电压,是变压 ...

完整的图是这样的,文章描述的是DC/DC输出电压为70~400,我猜测放电管的击穿电压在400v的样子,灯管正常工作后两端电压就为70v了,DC/DC相同的电路输出电压不是在一个定值附近波动么,怎么会是70~400这么大范围呢,那个变压器源端和副端连一起,23000v电压产生时源端所有元件不就有这个高压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意思是vh引脚输出电压就是400v?

第一幅图,内容太不完整,仅仅是引燃变压器和储能电容,连灯管都没有画出来。

第二幅图,内容稍多一些,但仍不够,未画出为全桥逆变供电的电路。

靠这样不完整电路,要想弄清楚电路如何工作,不大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意思是vh引脚输出电压就是400v?

在另一帖中,我已经回复你说:需要弄清楚气体放电规律。可能你没有注意到,或者根本没有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图是这样的,文章描述的是DC/DC输出电压为70~400,我猜测放电管的击穿电压在400v的样子,灯管 ...

“我猜测放电管的击穿电压在400v的样子”

放电管的击穿电压为多少,那要看放电管手册,不能猜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图是这样的,文章描述的是DC/DC输出电压为70~400,我猜测放电管的击穿电压在400v的样子,灯管 ...

“DC/DC相同的电路输出电压不是在一个定值附近波动么,怎么会是70~400这么大范围呢”

比这个范围(5.7倍)再大,例如10倍甚至20倍,也有可能,而且容易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另一帖中,我已经回复你说:需要弄清楚气体放电规律。可能你没有注意到,或者根本没有看见。

我在图是网上看到的,所有不完整,两个图是来自两个地方,没得任何联系;对于氙气灯的启动到正常运行的过程看了你在另一个贴的回答是懂了,现在就是这个点火电路还没懂,比如我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85v,这个85v的电供给高压包产生23000v的击穿电压,问题是高压包里有个放电管需要400v电压才能放电,这个400v怎么产生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DC相同的电路输出电压不是在一个定值附近波动么,怎么会是70~400这么大范围呢” 比这 ...

输出电压不是由扎比决定么,比如下图,输出是84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图是这样的,文章描述的是DC/DC输出电压为70~400,我猜测放电管的击穿电压在400v的样子,灯管 ...

“那个变压器源端和副端连一起,23000v电压产生时源端所有元件不就有这个高压了呢”

没有关系。灯管一旦被击穿,此据说23000V的电压就消失了,不会施加到VQ1~VQ4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不是由扎比决定么,比如下图,输出是84v吧

这是典型反激电路。

此电路输出电压(Vout对GND)可不一定是84V,可能比84V低,也可能比84V高。

注意C18和C2使用了耐压400V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不是由扎比决定么,比如下图,输出是84v吧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并不仅仅与匝数比有关,相关的因素还多着呢!尤其是反激电路。

看来你对开关电源还没有多少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不是由扎比决定么,比如下图,输出是84v吧

“输出电压不是由扎比决定么”

“扎比”应为 ”匝数比“。

电压比等于匝数比,有其应用条件。第一,变压器必须是理想变压器,没有漏磁,没有铁损,没有铜损。第二,电压是指瞬时值,变压器两个绕组电压瞬时值之比等于匝数比。

在开关电源中,尤其是反激开关电源,由于铁损和铜损,由于存在漏磁,电压瞬时值之比只是近似等于匝数比,但反激电路 “输出” 并不是次级电压瞬时值,甚至不是次级电压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更不是有效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不是由扎比决定么,比如下图,输出是84v吧

看来,你还需要复习复习《电工学》中相关内容。否则别说氙灯的引燃,连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你也难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需要复习复习《电工学》中相关内容。否则别说氙灯的引燃,连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你也难以理解。

才开始接触这些,好奇就做点小东西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反激电路。 此电路输出电压(Vout对GND)可不一定是84V,可能比84V低,也可能比84V高。 注意 ...

那也应该只是波动吧,这个电路应该达不到400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也应该只是波动吧,这个电路应该达不到400吧

你又不是用13楼这个反激电路,用的是7楼 “全桥逆变电路”。

13楼反激电路,在输出电流非常小的时候,完全有可能输出直流400V电压,甚至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又不是用13楼这个反激电路,用的是7楼 “全桥逆变电路”。 13楼反激电路,在输出电流非常 ...

13楼的反激电源的Vout会接在7楼全桥逆变电路上;在点火的时候VQ1、VQ4一直通,VQ1、VQ4断;点火完成后就用PWM波控制全桥电路。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输出400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楼的反激电源的Vout会接在7楼全桥逆变电路上;在点火的时候VQ1、VQ4一直通,VQ1、VQ4断;点火完成后就 ...

“在点火的时候VQ1、VQ4一直通,VQ1、VQ4断;”

不知道这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楼的反激电源的Vout会接在7楼全桥逆变电路上;在点火的时候VQ1、VQ4一直通,VQ1、VQ4断;点火完成后就 ...

“在点火的时候VQ1、VQ4一直通,VQ1、VQ4断;”

那么,没有VQ2和VQ3的事?

那还用四支管子的全桥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点火的时候VQ1、VQ4一直通,VQ1、VQ4断;” 那么,没有VQ2和VQ3的事? 那还用四支管 ...

VQ2、VQ3有用的,点火时是关闭,氙气灯正常启动后,通过PWM波,当PWM为高时,控制VQ1、VQ4同时导通,VQ2、VQ3同时关断是氙气灯电压为正向,当PWM为低时控制VQ1、4关断,VQ2、3导通给氙气灯一个反向电压;让氙气灯处于电压交替工作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点火的时候VQ1、VQ4一直通,VQ1、VQ4断;” 那么,没有VQ2和VQ3的事? 那还用四支管 ...

晚上拆了个高压包,完整的图应该是下面这样的

放电管是380V的,这个电路是怎么达到380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晚上拆了个高压包,完整的图应该是下面这样的放电管是380V的,这个电路是怎么达到380的呢   & ...

“放电管是380V的,这个电路是怎么达到380的呢”

此电路和1楼电路以及7楼的 "点火电路“ 又不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晚上拆了个高压包,完整的图应该是下面这样的放电管是380V的,这个电路是怎么达到380的呢   & ...

26楼电路,放电管两端电压可以达到380V。条件是Vout端与GND端之间电压(也就是C18两端电压)达到380V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6楼电路,放电管两端电压可以达到380V。条件是Vout端与GND端之间电压(也就是C18两端电压)达到380V以上。 ...

在这个电路下怎样才能让C18达到380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电路下怎样才能让C18达到380v呢

我在21楼说过:13楼反激电路,在输出电流非常小的时候,完全有可能输出直流400V电压,甚至更高。

条件是 “输出电流非常小”。

而你26楼电路中的氙气灯,未引燃时电流几乎为零,引燃电路(包括C22、D12、R20、放电管和变压器)消耗的电流也很小,尤其是在C22充电接近结束时更小。这里只有电阻R21耗电,但图中未标注电阻数值。电阻R21应该是个相当大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电路下怎样才能让C18达到380v呢

Q2、T1等构成单端反激电路。反激电路的特点,就是输出电压在输出电流非常小的时候输出电压相当高,输出电流较大时输出电压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wxkang 发表于 2020-6-6 11:09 在这个电路下怎样才能让C18达到380v呢 我在21楼说过:13楼反激电路, ...

R21是500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2、T1等构成单端反激电路。反激电路的特点,就是输出电压在输出电流非常小的时候输出电压相当高,输出电 ...

好的,谢谢,基本上懂了是怎样产生380v进行点火了

网友:
30楼估计R21电阻值相当大,看来没有错。假定反激电路输出400V,那么R21中电流0.8mA,可以说是相当小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基本上懂了是怎样产生380v进行点火了

正因为反激变换器输出的直流电压可能相当高,正常启动是400V,若氙气灯故障或者放电管故障则可能更高,所以26楼电路中Q2耐压要求也相当高,因为反射电压至少是400V/7=57V。这已经是电源电压的4.75倍。

网友:
 楼主有完整的电路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