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202 BUCK电路轻负载占空比达到50%,感觉有问题

楼主:
利用TPS54202 DC-DC芯片输入12V,输出5V电压;输出端出现20mV,1kHz的方波纹波。SW端对地出现占空比达到50%了,12v输入,负载只有200mA;为什么占空比为50%,输出端也有1kHz的方波纹波?求大神解答,谢谢!

所布PCB

所布PCB

使用原理图

使用原理图

网友A:
看看电路是否稳定,原则上来讲纹波不应该有这么大。

负载不大的情况下,加大电感会适当减小一点轻载条件下输出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路是否稳定,原则上来讲纹波不应该有这么大。 负载不大的情况下,加大电感会适当减小一点轻载条件 ...

网友:
这个纹波有点奇怪

方波纹波,怀疑测试有问题

网友:
调整一下电感的电感量,对比测试

网友:
检查一下PCB布局

手册建议的布局可以参考一下

输入电容器和输出电容器应尽可能靠近器件放置

SW走线的宽度

反馈回路远离开关走线

网友:
看了楼主的PCB,采样电阻接到5V的点尽量远离电感,最好在输出滤波电容后面,

另外如果芯片第5脚EN不控制的话,可以浮空,手册写着浮空就是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