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PCB布线用AD是怎么设计出来的,请各位大师指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是电路,都有其原理,

先搞原理图

在搞PCB图

具体的,原理图有元件库,PCB图有元件的封装库

网友A:
二楼应该理解错了,感觉楼主的意思是AD走线的拐角及两边的线宽不同怎么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应该理解错了,感觉楼主的意思是AD走线的拐角及两边的线宽不同怎么画的

不好意思,是的

网友:
应该是先布线,然后铺铜安全间距设置,删除PCB死铜,补泪滴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明白具体的问题。是想问怎么做成拐角是圆弧的吗?还是问连线的线宽变化。

拐角是圆弧的话是shift+space进行切换的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太久没用了。

线宽变化的话,你可以先画一条线段,然后在画第二条线段的时候tab出属性表,改一下线宽。

网友:
又或者是问大块的铜?那就是覆铜了

网友:
铺铜,没错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负片的效果吧,不过这个板子又不像那种比较直白的负片,我也理解不了是怎么画的。

网友:
手动铺铜皮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