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液晶比较好

楼主:
最近在研发一款产品,想找一款液晶。

单色128x64液晶小一点,有点不够。大一点的320x240x价格有点太贵。128x64=¥20.00 320x240=¥180.00

彩色的5寸的液晶对于产品单片机要求太高。真是不好取舍。

各位选择液晶显示有什么建议

网友:
成本只是一个方面,亮度,温湿度范围,功耗,寿命也要考虑。

很难说,用户体验比较好贵一点也值得,不必太纠结成本。

网友:
180这个有点像抢劫

网友:
主要是价格太高了,128x64 到320x240价格高了6倍。真是受不了。为什么业界不出一些oled的大点的屏。市场上主要是那种0.96寸的小的串口屏。不知道做oled的厂家是怎么想的。难道是没有市场吗?我觉得不应该啊!

网友:
你可以先想一下,你能接受的预算,然后在这个预算范围内,找相对来说合适的。想一下,觉得哪些因素对你来说你觉得比较看重的。

网友:
彩色5寸(800*480)的屏用瑞佑的RA8873的话,对MCU就没要求了;低速的MCU也可以做出很炫的动画切图效果,成本也不高。如4.3寸(480*272)的屏还可用RA8871,成本会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