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25的存储器分配等硬件介绍

楼主:
下面介绍TMS320C25的存储器分配、中央算术逻辑单元(CALU)、硬件乘法器、控制操作、串行口和I/O接口。

1.存储器分配

TMS320C25具有4K字的片内程序ROM和544字的片内RAM。RAM分为三块:B0、B1、B2。其中,B0块(256字)既可配置为数据存储器(用CNFD指令),也可配置为程序存储器(用CNFP指令)。其余288字(B1和B2块)只能是数据存储器。544字的片内RAM可使C25能处理512字的数据阵列,如可进行256点复数FFT运算,且尚有32字用作中间结果的暂存。TMS320C25提供片外可直接寻址的程序和数据空间各64K字。

寄存器组包含8个辅助寄存器(AR0~AR7),它们可用作数据存储器的间接寻址和暂存,从而增加芯片的灵活性和效率。这些寄存器既可用指令直接寻址,也可用3比特的辅助寄存器指针(ARP)间接寻址。辅助寄存器和ARP既可从数据存储器装数,也可装入立即数。寄存器的内容也可存入数据存储器中。辅助寄存器组与辅助寄存器算术单元(ARAU)相连接,用ARAU访问信息表无需CALU参与地址操作,这样可让CALU进行其他操作。

2.中央算术逻辑单元

CALU包含一个16位的定标移位器(Scaling),一个16×16位的并行乘法器,一个32位的累加器和一个32位的算术逻辑单元(ALU)。移位器根据指令要求提供0到16位的数据左移。累加器和乘法器输出端的移位器适合于数值的归一化、比特提取、扩展精度算术和溢出保护。

典型的ALU指令实现包含以下三步:

(1) 数据在数据总线上从RAM中获取;

(2) 数据移交给完成算术运算的定标移位器和ALU;

(3) 结果送回累加器。

32位累加器可分为2个16位以进行数据存储:SACH(高16位)和ACCL(低16位)。累加器有一个进位位可方便加法和减法的多精度运算。

3.硬件乘法器

TMS320C25具有一个16×16位的硬件乘法器,它能在一个指令周期内计算一个32位乘积。有两个寄存器与乘法器相关:①16位暂存寄存器TR,用于保存乘法器的一个操作数;②32位乘积寄存器PR,用于保存乘积。

乘积寄存器的输出可左移1位或4位,这对于实现小数算术运算或调整小数乘积很有用。PR的输出也可右移6位,这样可连续执行128次乘/加而无溢出。无符号乘(MPYU)指令可方便扩展精度乘法。

4.I/O接口

I/O空间由16个输入口和16个输出口组成。这些口可提供全16位并行I/O接口。输入(IN)和输出(OUT)操作典型的是2个周期,但若用重复指令,可变成单周期指令。I/O器件映射到I/O地址空间,其方式与存储器映射方式相同。与不同速度的存储器或I/O器件接口采用READY线完成。

TMS320C25也支持外部程序/数据存储器的DMA,其他处理器通过置HOLD\ 为低后可完全控制TMS320C25的外部存储器,使C25将其地址、数据和控制线呈高阻状态。外部处理器和C25的通信可通过中断来完成。TMS320C25芯片提供两种DMA方式,一种是加上HOLD后停止执行;另一种是C25继续执行,但执行是在片内ROM和RAM中进行,这可大大提高性能。

2.3.2.3 TMS320C25的软件

TMS320C25的指令总共有133条,其中97条是单周期指令。在另外36条指令中,21条包括跳转、调用、返回等,这些指令需重新装入程序计数器,使执行流水线中断。另外7条指令是双字和长立即数指令。剩下的8条指令(IN,OUT,BLKD,BLKP,TBLR,TBLW,MAC,MACD)支持I/O操作、存储器之间的数据交换或提供处理器内部额外的并行操作,而且这8条指令与重复计数器配合使用时可成为单周期指令。这主要利用了处理器的并行机制,使得复杂的计算可用很少的几条指令来完成。

由于大多数指令用单16位字编码,故可在一个周期内完成。存储器寻址方式有三种:直接寻址、间接寻址和立即数寻址。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都用来访问数据存储器,立即数寻址利用由程序计数器确定的存储器内容。

使用直接寻址方式时,指令字的7位和9位数据存储器页指针(DP)构成16位的数据存储器地址。其中,每页长128字,共有512页,故可寻址64K的数据空间。间接寻址借助于8个辅助寄存器(AR0~AR7)。表2.2 列出了7种间接寻址方式。其中的比特反转寻址可大大提高 FFT运算的I/O效率。其中,OP表示某种运算,NARP表示新的ARP。

TMS320C25的寻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