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 USB接口的比色计仪器

楼主:
      目前市场上的光电比色计一般都是通过 RS232串口与计算机通信,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种接口实现已经无法满足 PC与外部设备之间不断提高的速度以及稳定性、易用性等要求,给用户使用带来了诸多不便。USB接口技术凭借其易用、稳定、可扩展等优点,越来越广泛应用于 PC机外设和便携式系统中,为满足客户要求,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 USB接口的比色计仪器。该仪器可以实现 USB主机和从机两种功能,做主机时,能实现数据的快速采集及 U盘存储;做从机时,能实现与计算机相连。
  1.CH375简介
  CH375是一种USB总线的通用接口芯片,支持 USB-HOST主机方式和 USB-DEVICE/SLAVE设备方式,兼容USB2.0,支持 USB的控制传输、批量传输、中断传输,能自动检测 USB设备的连接与断开,能提供设备连接和断开的事件通知。在本地端,CH375具有 8位数据总线和读、写、片选控制线以及中断输出,可以方便地挂接到 DSP/MCU/MPU等控制器系统总线上。USB主机方式支持常用的 USB全速设备,外部单片机可以通过 CH375按照相应的协议与 USB设备通讯。CH375支持 5V和 3.3V电源电压和低功耗模式。
  2.双模式USB接口硬件电路设计
  2.1 USB主从动态切换电路的设计
  为了实现设备应用的灵活性,本文设计的比色计仪器采用 USB总线供电和外接电池供电两种方式。在默认方式下,仪器采用外接电池供电,作为 USB主机使用,通过读写U盘,实现数据传输。在 USB总线供电方式下,仪器作为USB设备使用,直接与计算机连接。两种模式的动态切换电路如图 1所示。

  P1为从机 USB接口,P2为主机模式下读写 U盘接口。默认状态下,仪器采用外接电池电源供电,SLAVE为低电平,为主机模式;P1口接计算机时,仪器采用 USB总线供电,SLAVE为高电平,单片机通过查询控制使比色计仪器进入设备模式。
  2.2 单片机控制CH375电路设计
  本系统使用 C8051F020单片机作为处理器。C8051F020是Cygnal 公司推出的一种 SOC型 8位单片机,片内有 64KB FLASH存储器和4KB RAM,完全符合作为主机时读写 U盘的要求。C8051F020单片机控制 CH375的电路如图 2所示。

  1. 系统软件设计
  2. 1主机模式默认状态下,仪器工作在主机模式,通过读写 U盘,存储采集到的数据。 在单片机下开发 U盘的读写系统,单片机端程序要涉及较多的协议,必须能实现 USB的控制传输、批量传输、SCSI/UFI/RBC命令传输及 FAT文件系统等功能。CH375内置了 USB通信协议的固件程序,包含了 USB Mass Storage类协议,所以实际的单片机程序只需要处理 FAT文件系统层,并且这一层也可以由 CH375的 U盘文件级子程序库实现,因此简化了程序的开发流程。
  CH375的 U盘文件级子程序库提供了 USB存储设备的文件级接口,这些应用层接口 API包含了常用的文件级操作,可以移植并嵌入到各种常用的单片机程序中,编写程序时可以直接调用这些 API函数读写 U盘。单片机读写 U盘的程序流程如图 3所示。

  单片机端程序用到的主要操作函数包括:
  (1)初始化 CH375芯片:CH375Init;
  (2)查询 U盘是否准备好:CH375DiskReady;
  (3)打开文件:CH375FileOpen;
  (4)关闭文件:CH375FileClose;
  (5)新建文件:CH375FileCreate;
  (6)以字节为单位从文件读数据:CH375ByteRead;
  (7)以字节为单位向文件写数据:CH375ByteWrite;
  (8)以字节为单位移动文件指针:CH375ByteLocate。
  3.2 从机模式
  当图 1中的P1口连接到PC机USB接口时,在 C8051F020单片机控制下,仪器切换到从机模式,设备可以与 PC机通讯,进行数据交换。
  3.2.1 本地端的单片机软件
  CH375专门用于处理 USB通讯,当 CH375接收上位机发送的数据或发送完给上位机的数据后,以中断方式通知单片机。本地端单片机程序主要完成 CH375的初始化和数据的接收与发送,单片机控制 CH375对数据的处理过程如下:
  1.单片机通过CH375芯片接收数据的处理步骤:
  (1) 当 CH375接收到 USB主机发来的数据后,首先锁定当前 USB缓冲区,防止被后续数据覆盖,然后将中断引脚设置为低电平,向单片机请求中断;
  (2) 单片机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执行GET_STATUS命令获取中断状态;
  (3) 在 GET_STATUS命令后将中断引脚恢复为高电平,取消中断;
  (4) 判断中断状态,为“下传成功”,单片机执行 RD_USB_DATA命令从 CH375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5) RD_USB_DATA命令完成后,释放缓冲区,继续 USB通讯;
  (6) 退出中断服务程序。
  2.单片机通过CH375芯片发送数据的处理步骤:
  (1)单片机执行 WR_USB_DATA命令向 CH375写入要发送的数据;
  (2)CH375被动地等待 USB主机在需要时取走数据;
  (3)当 USB主机取走数据后,CH375首先锁定当前 USB缓冲区,防止重复发送数据,然后将中断引脚置低,向单片机请求中断;
  (4)单片机进入中断服务程序,获取中断状态,然后将中断引脚恢复高电平,取消中断;
  (5)判断中断状态,为“上传成功”,单片机执行 WR_USB_DATA命令向 CH375写入另一组要发送的数据,若没有不执行。
  (6)单片机执行 UNLOCK_USB命令,完成后释放缓冲区,继续 USB通讯;
  (7)退出中断服务程序。 单片机主要在中断中完成数据收发与处理,中断服务程序流程图如图 4所示。
  3.2.2 计算机端的软件接口
  CH375在计算机端提供了应用层接口,该接口是 CH375动态链接库 DLL面向功能应用的API,包括:设备管理API、数据传输API、中断处理 API。 设计中采用 VC++6.0作为 PC端应用软件的开发平台。首先在计算机上安装 CH375器件的驱动程序,然后将动态链接库 DLL拷贝到计算机中,最后将 DLL的访问入口添加到 VC项目中,这样就可以实现对 USB设备的应用程序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