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给个建议,有示意图!

楼主:
红线圈起来的地方要安装监控,场地很大,没线没电,最终把信号传到画红点的位子,各位有什么建议没有?(问好的地方暂时不确定按不按)

网友:
无线  节点太阳能 电池

网友:
可以借鉴水利系统的水文无线监测

网友:
太阳能板+4G

===================================

网友:
监控设备可以用太阳能+蓄电池供电,然后无线传输到监控室,有现成的这类产品。难点在于找合适的设备安装地点,不排除需要栽电杆,那成本就比较高了。

网友:
蓄电池或者发电无线

网友:
太阳能+可充电电池 无线信号收发

网友:
我看走光纤+电源线的方式成本也差不多和无线的成本一样。线路架空。地埋套硅芯管可能安全些,成本会高些。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