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实际使用上会有电压不断降低的现象吗?

楼主:
各位大侠好,小弟毕业设计,就是测试电动车电池电压,基本电路图如下,输入是55V(电池电压),经过R1、R2分压后取得大概3.11V左右的电压,然后经过一个

老师课上说的RC π型滤波后进入LM358运放电压跟随器,再经过104独石电容滤波后进入单片机AD。

实际试验中刚刚开始没什么问题,但是发现如果长时间上电的话运放输出引脚的电压会持续缓慢降低(事实上输入的电压是不变的),而且AD的读数也不稳定,奇怪的现象是把电断开再重新上电电压读数又会重新上到应该有的正常水平,有没有大侠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简单的电路图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求指导!

网友A:
电压变化的时候,7805输出有变化没?换过运放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变化的时候,7805输出有变化没?换过运放没?

还没有换过运放,打算换OP07试试,7805电压是没变化的,还用了电压基准LM4040-2.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换过运放,打算换OP07试试,7805电压是没变化的,还用了电压基准LM4040-2.5V

“还没有换过运放,打算换OP07试试”

OP-07不能在单5V电源下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换过运放,打算换OP07试试” OP-07不能在单5V电源下工作。

请问有推荐吗?

网友D:
去掉C3,运放用作跟随器,带容性负载能力有限,一般在100pF量级,过大的负载电容会引起输出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推荐吗?

用LM358就可以。

使用LM358需要注意其输入输出允许范围。LM358输入允许低到电源负端再低0.3V。但最高只允许到达电源正端减2V。你的电源电压为5V,那么输入最高只能到3V。而55V经R1R2分压后为3.11V,已经超过输入端允许范围。

另外LM358输出端最低可达电源负端之上约20mV,最高可达电源正端减去2V。这里也超过了LM358输出的可能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推荐吗?

6楼所说 “过大的负载电容会引起输出震荡”,完全正确。如果输出端一定要保留一阶RC滤波,应该在运放输出端到C3之间串联一支电阻,该电阻至少100欧以上。反馈由C3两端取得。但这样会使输出范围(C3两端电压)更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推荐吗?

“如果长时间上电的话运放输出引脚的电压会持续缓慢降低”

这种长时间缓慢变化,首先考虑是否温度变化所导致。芯片温度变化,有可能是6楼xwx369661所说:运放产生了振荡。

是否产生了振荡,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即可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C3,运放用作跟随器,带容性负载能力有限,一般在100pF量级,过大的负载电容会引起输出震荡。

学到知识了,谢谢!还是经验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长时间上电的话运放输出引脚的电压会持续缓慢降低” 这种长时间缓慢变化,首先考虑是 ...

感谢,我先测试一下!

网友E:
5V供电下最好采用单电源轨到轨型运放,同时控制增益,尽量利用ADC的量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5V供电下最好采用单电源轨到轨型运放,同时控制增益,尽量利用ADC的量程。

大侠,您好,请问一下电压采集的硬件滤波有没有比较有效的方法?LC滤波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您好,请问一下电压采集的硬件滤波有没有比较有效的方法?LC滤波可以吗?

这得看要对付的带外信号的频谱及强度了,无源滤波器简单、廉价,效果能否满足需考察。你没有提供相关信息,所以无法判断。

网友F:
大侠们我想把 lm358改成可调增益的电路 怎么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侠们我想把 lm358改成可调增益的电路 怎么改动

LM358改成可调增益的电路?你想要手动调整还是电信号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