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关联keil 显示 红绿灯 时间失真

楼主:
小白  求助大侠   显示时间比设定时间多
1/5

12MHZ

在timer( )中
65536-50000
if(x==20){x=0;y++;}

main{     }
{
if(y==20){ y=0;}
f(y==0){          }   //显示红绿灯
if(y==5){          }   //显示红绿灯
if(y==10){          }   //显示红绿灯
if(y==15){          }   //显示红绿灯

}
结果显示红绿灯时长为6.8  手机计时
不知为何 查看了好几本教程 无解
求助大侠

图片是借用别人的 来说明  求指点迷津

网友:
时间不准,要看定时器、时钟频率等设置

网友:
多谢大侠    在proteus中 时钟频率已设置12MHZ         在keil的代码中还用设置时钟频率吗      多谢多谢

网友:
软件可以修改频率,proteus中 双击单片机就可以修改

网友:
本身这种计时就是有误差的,不是很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