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有手机检测口腔卫生状况?

楼主:
口腔卫生状况越来越受到重视。有没有可能有手机检测口腔卫生状况?

网友:
用手机拍照后进行图像分析?

网友:
这个靠软件目前还不行,AI远未到可用的地步。远程诊断虽说具有一定可行性,但角度、光照、清晰度、稳定性之类依然无法控制,医生恐怕也不会接受,还是会要求你去医院正式诊断,毕竟医生要承担诊疗责任。

网友:
这个目前还是不太合适吧。看到前面有人说拍照。我感觉这样估计诊断不是很准确,可能看不清。

网友:
肉眼可查的,或者经过变换后肉眼可查的才能做所谓的图像处理。在AI上肉眼办不到的事情,机器也不太可能办得到。

网友:
图像处理不太靠谱,这一般都需要生物传感器,毕竟口腔中的细菌很多都是看不见的呀,所以可视化并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