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电子产品和器件的酸性盐雾试验的酸性废水如何处理?

楼主: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需要求助坛内的同行或是有解决办法的朋友:

打算购买一台酸性盐雾试验箱,金属电子产品和器件的酸性盐雾试验的酸性废水如何处理?目前想到的办法定期将酸废水集中并用碱性试剂进行中和处理后再排放。试验所用到的酸性试剂为乙酸(冰醋酸),试验PH值约为3.0;公司的废水排放标准为PH值6-9。目前因设备还没到,按照测试要求估算的盐雾沉降量(即产雾量)为(120-240)毫升/小时,目前有很多关于最终废水的PH不确定因素,碱性试剂的量和浓度有点难估算。大家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或是了解第三方检测的废水处理办法,麻烦告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试验箱产生的废水不多,可加碳酸钠、氢氧化钠等碱性物质中和乙酸,PH值用PH计测量即可,成品PH表类似万用表,价格不高,用常规原配惰性电极测量即可。加碱时配成溶液加,用碳酸盐注意气体的产生,需要接入PH计后缓慢加并搅拌。

不用PH计理论上可以,根据酸性废液的浓度和量计算需要加的碱,这个复习一下高中化学有关摩尔量的计算即可,最终PH值检测用PH试纸,这是成本最低的办法。

UUC

网友A:
前几年搬家时,把俺的化学实验室全套设备、试剂打算送人,包括大量比较贵的化学试剂,以及大学时做的自动滴定仪/PH调节仪、几只电极等,居然没人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搬家时,把俺的化学实验室全套设备、试剂打算送人,包括大量比较贵的化学试剂,以及大学时做的自动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验箱产生的废水不多,可加碳酸钠、氢氧化钠等碱性物质中和乙酸,PH值用PH计测量即可,成品PH表类似万用表 ...

是的,打算这样办。但目前公司安全主管问我这几个问题,我就难以回复了 :

废水排放标准为PH6-9区间内,含冰乙酸的废水PH值是多少?一次集中排放量是多少?

主要考虑集中排放最大量时,总排口会超标吗?

以上问题设备商都没数据,只能等到设备调试时,通过试验来估算了

网友A:
未处理的废水PH值是多少可没法说,最直接的办法是测量。当然,你知道其中的乙酸浓度也可以计算,同样去查高中化学课本,但要求不能含有其它影响PH值的物质。至于集中排放量,这个跟废液产生、存储能力有关,是你所在企业最终要考虑决定的。而排放是否超标得看量、其它废水的PH值、废水是否处理以及怎么处理等有关。你要做的事就是防止超标排放,所以才要去弄清楚相关知识和技术细节。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处理的废水PH值是多少可没法说,最直接的办法是测量。当然,你知道其中的乙酸浓度也可以计算,同样去查高 ...

好的,谢谢

网友B:
不是高浓度的酸碱废水,一般方法就是中和废水处理

排放需要和当地环保部门提出申请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高浓度的酸碱废水,一般方法就是中和废水处理 排放需要和当地环保部门提出申请

是的,需要达到相应的酸碱范围才能排放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UU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呢,设备还没到。目前只是方案,到时设备到了,按实际情况来解决。管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没呢,设备还没到。目前只是方案,到时设备到了,按实际情况来解决。管管有什么好的方案?

chunyang老师的提议就不错啊。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unyang老师的提议就不错啊。

好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