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电路有区别吗?

楼主:
只是三极管和运算放大器的区别吗?实质是相同的?

网友:
楼主应先分析清楚电路的功能,分别都是要实现什么功能。不过电路有错,两个都有,而且画的不规范。

网友:
两个电路都有错,而且错得相当厉害。

既然是错的,也就不必考虑什么 “实质” 是否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