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5V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IO直接通过电阻控制可控硅,出现小概率IO损坏的问题?

楼主: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可能会导致损坏的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单片机I/O口是相当脆弱的,容易损坏。

如果在单片机I/O口与晶闸管门极之间加一级三极管来驱动晶闸管,会比较好。

网友A:
可能损坏IO的有哪些方面可以怀疑的点去查?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损坏IO的有哪些方面可以怀疑的点去查?大神?

此电路单片机I/O口经晶闸管联接交流市电,交流市电上的用电设备就太难说了,什么样的都有(不是指此电路控制的负载)。这些用电设备产生的干扰,很有可能对单片机I/O口线产生冲击电压或者冲击电流,造成单片机损坏。

网友:
单片机外围电路要适当进行保护

给单片机供电的5V是从5.1V稳压出来的,这个5V要保证没有干扰杂波

还有就如2楼的说的I/O口需要处理一下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大神,没有解决;

5.1V这种出来的电压是锯齿波的,需要增加什么电容吗来进行滤波吗?

IO处理有什么方式?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没有解决; 5.1V这种出来的电压是锯齿波的,需要增加什么电容吗来进行滤波吗? IO处理有什么方 ...

电源要稳定,用足够容量的电解电容滤波就是,限流电容的容量你得考虑负载电流,太小则电压波动大,太大则稳压管需承受较大工作电流,效率也更低。类似的,限流电阻的阻值也要考虑负载电流。

IO保护方面,虽然加钳位有一定好处,但成本和可靠性方面不如加个三极管,用三极管去触发可控硅。IO直驱需要推挽结构的强输出型IO,而且易受电网冲击的影响,片内IO钳位可未必承受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