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公司让设计一块板,用来测试电机用的。主要是测试无刷电机和碳刷电机,要求能够实现负载宽供电DC6-220V,要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还有一些别的计时,显示之类的。

DC电压是打算用外接电源的,想找一款功率比较大的,可调的直流电源,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推荐的。现在过流保护那块不知道要怎么去弄,因为电机型号不一样,过流点也不同,大的10A左右,小的2A左右,不知道在电路中要怎么去区分。小弟之前没有设计电路板的经验,还望各位大佬能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要求能够实现负载宽供电DC6-220V”

这个供电电压范围相当宽,市场上倒是可以买得到。如果功率比较大,价格估计也比较贵。

网友:
“因为电机型号不一样,过流点也不同,大的10A左右,小的2A左右,不知道在电路中要怎么去区分”

这个范围还不太大,可以使用同一个分流器来检测电流。过流点不同,那就把和电流比较的基准做成可变的就是了。

电流检测必是转换成电压再进行比较,用于比较的基准电压用电阻分压,分成若干档再与被检测电流转换成的电压进行比较。

网友:
如果电机电流是转换成数字信号后再与基准进行比较(此时基准就是一个数字),那就更容易了,修改此代表基准的数字即可。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如果采用分档设计,成本会降低很多。比如电源,根据待测电机的工作电压分布分别采用几组不同输出范围的成品直流电源,功率按该分布区待测电机的最大功率再留取适当余量考虑。过流保护也类似,采用分档设计,比支持连续设置的成本更低,毕竟待测电机的种类有限,而有些电源本身就带有过流保护。所以,综合价格按最优性价比原则选择就是。

网友(2020-06-24):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