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原理与工程实现案例

楼主:
雷达原理与工程实现案例
—— 安清儒

内容1

雷达的任务
雷达技战术指标
雷达的组成
新技术新体制
雷达实现案例

1雷达的任务

雷达功用和发展历史
测量物理基础及存在的实际问题
雷达的任务
雷达设计的本质

1.1雷达的功用

Radar: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无线电探测和测距
雷达的发展史:
1936 年使用声波探测飞机,测量最远距离13KM。
1904 年德国克里斯蒂安·许尔斯迈尔取得原始雷达设计专利
30 年代,电子科学发展,使制造雷达成为可能。
1936 年 6 月,英国罗伯特·沃森·瓦特,使雷达测距范围达到 27KM、1 个
月后达到 65KM、之后发展到 88 公里。例如 CH 雷达。
1938 年 测距范围达到 200 公里,在泰晤士河口,组成 200KM 范围内的雷
达网

1.2 测量物理基础及存在的实际问题

物理基础
电波在均匀介质中传播的直线性(粒子性)
电磁波以光速c传播
波程差引起的空间相位差
实际问题——测量值与实际值间误差
电波不是在理想均匀的介质中传播,造成测量误差
雷达电轴与天线阵法线非严格重合,造成测角误差
雷达站址误差加重测量误差
雷达软硬件设计引起测量误差的增加

1.3雷达的任务

测量目标斜距 (R)
测量目标的空间角度(α,β)
测量位置的变化率(v)
——现代雷达常利用多卜勒效应
分辨目标的尺寸和形状
——通过雷达的高分辨力来测量

1.4雷达设计的本质

“看得见”
“看得准”
“分得清”
功用不同,设计侧重点不同
警戒雷达:“看得见”
跟踪雷达:“看得准”
合成孔径雷达(SAR):“分得清”
交通雷达:测速精度
NO.1测速精度、NO.2测距精度&测角精度
车载雷达:测距精度
NO.1测距精度&测角精度、NO.2测速精度

内容2

雷达的任务
雷达技战术指标
雷达的组成
新技术新体制
雷达实现案例

2.1 雷达技战术指标

战术指标——与战术使用有关的参数
威力范围Rmin,Rmax,αmin,αmax,βmin,βmax,fdmin,fdmax
威力范围内的多目标探测能力
精度(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的最小误差)
分辨能力(所能区分的最小目标空间范数值)
体积、重量、尺寸、无故障工作时间、故障恢复时间、作战**
技术指标——为保证战术参数分配到雷达各组成部分的技术指标
从雷达组成看,包括雷达天线、发射机、接收机、信号处理等分系统技
术指标。如:天线波束(形状,宽度),增益,带宽,频率范围,工作
方式,灵敏度,功率等。其中带宽也常作为技术参数,因为带宽决定了
战术使用方式。

2.1.1雷达战术指标——威力

雷达的威力=雷达作用距离 x 雷达方向图
雷达作用距离——雷达方程

自由无耗、理想空间传播时的雷达方程
地面(海面)影响、有损耗时的雷达方程

雷达方向图

雷达天线方向图
雷达架高H
雷达天线俯仰角2

2.1.1.1 雷达的作用距离
——自由无耗、理想空间传播时的雷达方程的基本形式
自由无耗、理想空间传播时的雷达方程的基本形式

2.1.1.2 雷达的作用距离

——地面(海面)影响、有损耗时的雷达方程

2.1.2 雷达天线方向图
——雷达天线方向图、雷达架高H、雷达天线俯仰角

雷达阵列天线及方向图F(θ,φ)
架高:6m;仰角:3°
2.2 斜距测量

斜距测量
目标距离的测量方法
雷达测距的性能
连续波雷达测距

2.2.1 目标斜距测量

2.2.2 目标距离的测量方法

根据雷达发射信号的不同分
时间法、频率法
时间法测距
原理——比较回波与发射波,得到延时时间差tR
脉冲雷达——远程雷达
频率法测距
原理——比较回波与发射波,得到频率差fR (tR )
连续波雷达(STFMCW——近程雷达

2.2.3雷达测距的性能

测距范围——雷达波束所能覆盖到的距离范围
Rmax,Rmin
测距精度——测距范围内测量值与实际值的误差δR
距离分辨率——可分辨出两个目标的最小距离
2.2.4 连续波雷达测距

2.2.4 连续波雷达测距

2.3 速度测量

速度测量
测速方法
雷达测速的性能

2.3.1 速度测量

2.3.2 相对速度的测量方法

幅度法测速
原理——利用距离差除以时间
脉冲雷达——老体制雷达
精度低
频率法测速
原理——比较回波与发射波的频率差
STFMCW连续波雷达——近程雷达
精度高

2.3.3 雷达测速的性能

测速范围——雷达可探测到的最大速度,最小速度
测速准确度或精度——用测速误差来表示,包括随
机误差和系统误差
速度分辨力——多目标存在时,雷达能在速度上将
它们分开的能力。

2.3.4 三角波速度测量

测速公式

影响测速的因素
外部误差(大气折射、吸收导致)
内部误差(雷达的频率误差)
测量误差:数字处理误差、雷达架设误差等
测速精度:求法与距离误差同

2.3.5三角波速度测量

雷达速度分辨率
理论极限值:受限于雷达发射中心频率

ADC采样频率与Nfft点数限制

2.4 角度测量

雷达角度测量
雷达测角方法
雷达测角的性能
相位测角法

2.4.1 角度测量

测量目标的空间角度(α,β)
方位角α:目标与雷达的斜距在水平面上投影与雷达的
正北N方向夹角
俯仰角β:目标与水平面夹角
2.4.2 目标角度的测量方法

角度测量基础:电波直线传播和天线的方向性
天线的方向性:天线对于不同方向到达的电磁波具有不同的振幅和相
位的相应
幅度法测角
原理——比较回波相邻波束间的幅度大小
远程雷达——警戒雷达。频段低,适合理想空域测量
精度低、受限于波束宽度
相位法测角
原理——比较回波至两个接收天线处的波程差
近程雷达——多普勒雷达(STFMCW)。频段高,适合高精度测量
精度高、与波束宽度无关

2.4.3 雷达测角的性能

测角范围——天线波束所能扫描到的角度范围。
测角准确度或精度——用测角误差来表示,包括随
机误差和系统误差。
角分辨力——多目标存在时,雷达能在角度上将它
们分开的能力。

2.4.4相位测角法

2.4.5相位测角法

内容3

雷达的任务
雷达的战术指标:威力、精度、分辨率
雷达的组成
新技术新体制
雷达实现案例

3雷达的基本组成

天线
发射机
接收机
 信号处理&终端

3.1 雷达天线

任务
基本组成
主要指标
天线单元

3.1.1 雷达天线任务

将发射机产生的波导场转换为空间辐射场
接收目标反射的空间回波,并将波能量转化成波导场,并由
传输线馈送给雷达接收机

3.1.2 雷达天线基本组成

雷达天线组成
实际上,雷达天线通常称作“天馈系统”,包含天线系统、馈线系统。
天线组成
阵列天线:满足雷达总体技术指标所必须采取的一种提高增益、实现
空间域信号处理的实现方式
天线单元:构成阵列天线的单体。不同雷达体制,其指标要求侧重不
一致
馈线组成
实现电气功能:功率合成、滤波、幅相调节、阻抗匹配
解决结构引入的问题:电磁波动静传输——旋转铰链

3.1.3雷达天线主要指标

辐射特性
频率、带宽
增益
波束宽度
副瓣电平
极化
匹配特性:
阻抗
驻波
功率

3.1.4天线单元

相控阵雷达要求:水平方向扫描±45°
天线单元的水平波束宽度大于90°(2x45°)

3.1.4天线单元

3.2 雷达发射机

任务
基本组成
主要指标Vtune

3.2.1 雷达发射机

任务
雷达工作时,雷达发射机为雷达提供一个载波受到调制的大功率信号,经馈线和收发开
关由天线辐射出去。
基本组成

3.2.2 雷达发射机——主要指标

发射机工作频率
发射机输出功率
发射机总效率
发射信号形式(调制形式)
信号的稳定度、频谱纯度
发射输出功率平坦度

3.2.3 雷达发射机
——L波段高可靠性全固态化发射机

3.3雷达接收机

任务
基本组成
主要指标
接收机的动态范围

3.3.1雷达接收机
——超外差式雷达接收机组成

3.3.2 雷达接收机——主要指标

噪声系数:输入信噪比/输出信噪比
灵敏度:用最小可检测信号功率Simin
工作频带宽度:表示瞬时工作频率范围;
动态范围:表示接收机能够正常工作所容许的输入信号强度变化的范围。
中频选择和滤波特性:减少接收机噪声的关键是中频的滤波特性
工作稳定度和频率稳定度:工作稳定度是指当工作环境和电源发生波动时,接
收机的性能参数受到影响的程度
通道间的一致性:有源相控阵和数字波束形成 (DBF)系统中,通常需要几十路
甚至几千路接收机通道。主要指标幅度通道间幅度误差、相位误差。

3.4 雷达信号处理

任务
基本组成
主要指标

3.4.1 雷达信号处理任务

3.4.2基本组成
——信号处理系统在雷达中的位置及功能

交通测速雷达信号处理功能:
1.ADC采样,
2.直流滤除
3.FIR滤波,
3.FFT,
4.检测信号,
5.目标配对,
6.数据转换,
7.数据输出。

3.4.2基本组成
——脉冲雷达的信号处理框图

内容4

雷达的任务
雷达的战术指标:威力、精度、分辨率
雷达的组成
新技术新体制
雷达实现案例

4 DBF

DBF定义及优点
自适应抗干扰
实现框图(初步设计)

4.1新体制新技术
——DBF(Digital Beam Forming)

数字多波束定义
用数字处理方法,按每个相邻波束指向补偿阵内相位差,实现同
相叠加,从而实现一个或多个特定方向的最大能量接收。
优点
基带上保留天线单元信号全部信息
采用DSP进行阵列信号处理
自适应形成波束实现空域抗干扰
同时形成多个独立可控波束
不损失信噪比
波束特性是由标矢量控制灵活

Ang30=[-28.125*pi/180,-24.375*pi/180,-20.6251*pi/180,-
16.875*pi/180,-13.125*pi/180,-9.375*pi/180,-5.625*pi/180,-
1.875*pi/180,1.875*pi/180,5.625*pi/180,9.375*pi/180,13.125*pi/180,16
.875*pi/180,20.625*pi/180,24.375*pi/180,28.125*pi/180]

4.2新体制新技术
——DBF技术实现抗强干扰

出现特殊问题
雷达平台移动使得地杂波回波产生多普滤频移和频谱展宽
强干扰引起接收机阻塞
传统MTI无法解决杂波拼音和频谱展宽
DBF自适应时空处理
空域滤波——根据强杂波的方向自适应改变所形成的波束的指向,使之在干扰
方向形成方向图零点抑制干扰杂波。

4.3新体制新技术
——DBF(Digital Beam Forming)

4.4新体制新技术
——DBF形成单个波束

某型号雷达天线——8元天线阵列
天线方向图
辐射方向图——135°

4.4新体制新技术
——DBF形成单个波束

内容5

雷达的任务
雷达的战术指标:威力、精度、分辨率
雷达的组成
新体制——DBF
雷达实现案例

5 雷达实现案例
——交通测速抓拍卡口雷达
使用性能
单车道雷达,对车道上车辆进行精确的距离触发和速度测量
可以判定车辆的行驶方向;
自主研发,可根据需求更改数据输出接口和协议,且支持远程软
件控制;
安装方便,维护简单,可以安装在车道的正上方车道中心位置;
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性能同样出色,微波雷达不受雨、雾、雪等天
气影响。

5 雷达实现案例
——交通测速抓拍卡口雷达性能指标1

中心频率:24.125GHz
微波发射功率:5mW
天线角度:水平4.8°,俯仰6.8°;
测距范围:15-30m
触发精度:±1m
触发率:>98%<100km/h)、>95%>100km/h);
车速范围:0200km/h
测速误差范围:小于-6 km/h(<100km/h)、小于速度值的6%
>100km/h);
数据更新率:<55ms
可检测车道:1车道;
方向探测:接近、远离;
触发车辆分辨率:3米间隔
温度范围:-4070(工业级);
湿度范围:5%-95% RH

5 雷达实现案例
——交通测速抓拍卡口雷达性能指标

安装高度:5m H8m
通信接口:RS-232串行数据接口,波特率为4800
115200bps可调;
内置存储:所有的雷达参数信息都可以通过电脑配置,然
后将参数存储在雷达模块中。在断电后的上电中,可以将相
应的参数上传给上位机;
工作时间:>30000h
机械性能:产品采用专用材料(ABS+铝)外壳,符合IP65
标准;
尺寸 ;
重量:<2.5kg

5 雷达实现案例
——交通测速抓拍卡口雷达

硬件方案
IF信号调理:A+SFC+HFP+A+A
Vtune放大电路:跟随+初级放大+2末级放大
DC5V-DC21V升压电路:LMR62421开关电源+LDO
TMS320F28335处理器:实现Vtune产生、ADCDAC控制、
DSP处理、通信协议转换

5 雷达实现案例
——交通测速抓拍卡口雷达

软件方案:
数字时域对消算法
外推雷达触发算法
速度统计算法
结构
前壳结构要求
后壳结构要求

IP67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