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DW06D这款锂电池充放电保护芯片吗?

楼主:
如题,有用过这个保护芯片的吗?

电路连接图如下, BAT+ 和 BAT- 分别连接锂电池的正负极。 通过BAT+ 和 GND 来给负载供电。

现在的问题是,每次上电之前必须用充电端先充电,然后拔掉,负载端才有电, 也就是必须先充一下电,电池才能输出。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保护芯片是接在BAT-上,通常是第一次需要激活,以后只要电池电压正常,就不需要了。

网友:
等于说是每次都充电激活

电池过放了?或是保护电路有什么保护了

检测保护电路连接

网友A:
我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在我还是名工程师的时候,当时公司做一款产品的时候也这样,不过不是我调的。具体怎么调整的我不是很清楚,可以去帮你问问旧同事看看。问到的话回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在我还是名工程师的时候,当时公司做一款产品的时候也这样,不过不是我调的。具体怎么 ...

已经找到原因了。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找到原因了。谢谢了。

好的。可以说说是什么原因,你又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C:
在DW06D新接入电池时,DW06D处于保护状态此时无输出。需要用充电器充一下电进行激活,DW06D才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DW06D新接入电池时,DW06D处于保护状态此时无输出。需要用充电器充一下电进行激活,DW06D才有输出。

这个是肯定的。只要插拔电池,每次都得激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可以说说是什么原因,你又是怎么解决的吗?

原因说出来很丢人,就是用的电池是自带保护板的。开始人家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说出来很丢人,就是用的电池是自带保护板的。开始人家没说。

二次充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说出来很丢人,就是用的电池是自带保护板的。开始人家没说。

这样呀~可能对方根本没想起来这个事儿

网友:
保护并灭有加倍啊。

网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