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色温LED灯具电路疑问

楼主:
各位大侠!好!

      LED可调色温次级输出电路,图中红色圈起的部分是起什么作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严重怀疑此电路的正确性。

三支MOS管门极均联接到漏极,如果输入电压(C2两端电压)够高,那么三支MOS管均导通,不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重怀疑此电路的正确性。 三支MOS管门极均联接到漏极,如果输入电压(C2两端电压)够高,那么三支MOS管均 ...

管子上面的丝印是AOH,不知是什么管,网上查了下是MOS管

网友B:
三个PMOS管并联有扩流的意思

还有,不知道前面供电方式,疑似有防反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PMOS管并联有扩流的意思 还有,不知道前面供电方式,疑似有防反的作用

AC120V供电的,出口北美.  用的的iWATT 3689-00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