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直播回顾:MPS、Nexperia和泰克齐聚,畅谈新能源动力设计要点

楼主:
直播时间:5月19日14:00-16:10
直播主题: 新能源汽车动力设计注意要点
演讲文档:
Automotive Electronics Power solution-Eddie(1).pptx
观看回放:点击观看(含语音答疑)
问答汇总:以excel文档的形式查看:
1、mps有什么开关电源芯片,输入能达到80V,输出5V?
可以看下MPS官网,MP9487
2、MPS电源模块上的主要元件是自家的,还是采用别家公司的了?
自家的
3、MPS在PSRR做的怎么样?
可以达到60dB以上
4、汽车供电电压是多少伏?
一般是12或24V
5、对车灯控制的电源是恒流源吗
是恒流的
6、TVS与肖特基二极管有选型手册吗
你好 ,详情可参见我们的选型手册,下载链接为: https://assets.nexperia.cn/documents/selection-guide/Nexperia_Selection_guide_2020.pdf
7、TVS管的节电容和反向漏电流有关系吗?
TVS的结电容是指PN结电容,会影响到反向漏电,通常结电容大,漏电会大一些
8、防静电的措施有哪些
防静电的方式有多种, 可以用滤波电容,压敏电阻, 齐纳管,专用的ESD器件多种方式, 具体方式要看应用场景来选择合适的方案,可以和安世的应用工程师联系
9、二极管对于emc设计有影响吗?
会有影响的 ,二极管的等效模型可以是封装引脚的寄生电感,结电容,Nexperia的二极管都有仿真模型, 可以做EMI/EMC的仿真
10、GaN FET在行业中是什么级别的?
Neperia GaN FET适用于汽车和工业应用, 如果有具体问题和需求,可关注nexperia_china 安世半导体微信公众号并后台留言,我们会推送至专人联系。谢谢!
11、对mos和肖特基测试主要测试那些性能
肖特基:主要是反向电压/反向漏电, 正向电压/正向过电流, 功耗
12、肖特基二极管导通电压是多少
导通电压和通过的电流有关系,通常在0.3V到0.7V之间,具体要看不同应用,安世肖特基二极管种类很多,具体登陆www.nexperia.com
13、续流二极管推荐采用什么类型的?谢谢
根据应用来选择,如果是正向电流和占空比较大的,采用肖特基;如果是电流不大,或者耐压较高的,肖特基的反向漏电比较大,选择快恢管会更好
14、功率管体积越来越少是因为工艺,内部bonding wire提升了?
主要是能量密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要减少本身器件损耗,新的copper clip工艺比bonding wire封装有很大的优势
15、开关驱动间隔时间如何确定
死区时间的设定要与开关频率和MOSFET和驱动的能力相匹配,太短会导致直通问题,太长则会影响效率
16、需要专用的驱动芯片吗?
看应用需求,低成本方案可以用分立器件来搭,Nexperia的TN90002有相关介绍
17、散热如何处理?
可以参看Nepxeria的应用手册AN90003
18、高速信号(例如LVDS,Ethernet等),有合适的防静电芯片吗?抵抗15kV以上的ESD
PESD2ETH系列
19、LFPAK88有几种封装形式?
LFPAK88是LFPAK系列的其中一种,主要有LFPAK88,LFPAK56,LFPAK56E,LFPAK56D和LFPAK33
20、LFPAK88需要单独加散热器之类的么?
与应用场景有关,一般LFPAK88用在汽车大功率的场合应用较多,功率器件的发热是个很大的课题,可参看我们应用手册AN90003
21、以太网对百兆与千兆有防护方案介绍吗
ESD防护器件我们有满足开放联盟标准的PESD2ETH100和PESD2ETH1G
22、LFPAK都是MOS系列么?它跟其它厂家的MOS相比有那些特点了?
三极管也有LFPAK的封装,Nexperia的LFPAK封装在电流能力,本身可靠性上面有很大的优势
23、Mos的静电功率一般会有多大
有不同的等级,一般低压MOSFET的HBM等级从250V到4KV之间,如果有做ESD防护管的可以达到更高
24、当负载电流变化和本体温度变化时,Rdson的数值稳定吗?谢谢
与结温关系较大,同时驱动电压也会有影响,一般规格书里都能找到相应的参数表
25、雪崩效应一般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可以参看Nexperia的应用手册AN10273
26、一般动力电源输入端的浪涌保护如何处理
可以选用Nexperia的TVS产品
27、大功率的mos怎么减小体积?
选择Nexperia高效的LFPAK铜夹片封装,可以在小尺寸的封装内有效的提高能量密度,同时按照应用选择合适的内阻和Qg等参数
28、是否有损耗自己温升的仿真软件协助进行散热设计?
我们提供RC thermal模型和CFD热阻模型,可以用SPICE等软件进行模拟
29、MOSFET或IGBT器件的静态和动态参数,主要分别有哪些?
有关MOSFET的参数说明,请参看Nexperia AN11158应用手册
30、安世半导体功率器件的优势?
我们种类齐全的产品组合提供当今市场所需的灵活性,让您可以轻松选择最适合您系统的产品。我们市场领先的技术确保提供最高的可靠性和性能,而先进的封装则可以增强电阻和热性能,同时缩小尺寸,降低成本,效率制胜
31、封装的大小和功率损耗有直接关系吗
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但是封装大小会影响到热阻,器件发热会导致参数变化,大多会引起本身阻抗增大等问题,从而影响损耗和效率;封装本身的阻抗会有一些区别,但是一般都在mohm以内
32、双脉冲测试是针对多大功率的拓扑?
双脉冲测试的功率不受仪器限制的,只要选择合适的电压和电流探头以及示波器即可进行测试
33、双脉冲测试是否有对应的上位机软件?
有专门的软件进行测试的
34、AFG31K和MSO5/6分别是什么仪器
AFG31000是信号源生控制信号,MSO5/6是最新的12bits的示波器用来获取波形数据
35、App的通讯方式是蓝牙吗?
APP是直接安装在信号源里面的
36、双脉冲实验对示波器的存储深度有什么要求?
对存储深度要求不高,对于示波器的ADC位数,和探头的共模抑制比要求比较高
37、双脉冲的信号源的驱动能力是多大?
信号源在这里是控制信号。不提供驱动的。
38、示波器的分析软件需要另外收费吗?
具体价格需要和当地销售经理进行沟通
39、测试方案中的硬件设计是否提供?
我们提供的是信号源。示波器和探头。
40、历史波形的XY轴分辨率是按照保存时的分辨率吗,还是按照最高分辨率?因为可能需要根据当前的波形XY轴分辨率进行同步缩放。谢谢
是的,保存的波形是最原始的捕获数据,所以后续可以利用我们的上位机软件tekscope来进行测量分析等
41、双脉冲测试使用的示波器带宽要求是多大?
根据被测管子的开关速度和上升速度来确定的
42、探头用的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下管门端的是无源的,其他的是差分的
43、请问波形分析软件是免费配套的吗
目前可以找区域销售申请试用
44、除了双脉冲测试还有别的测试方案吗。
如果是针对功率器件测试的话,还有静态参数测量,这个主要产品就是我们的吉时利产品来完成
45、20k开关频率需要用多大带宽的示波器进行测试?
看你的上升速度,一般可以用经验公式来预判:0.35/上升时间=等效带宽
46、频响测试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50MHz,如果是离线的软件可提供的频率更高
47、示波器进行THD计算使用的是什么算法。有滤波设计吗?
在软件里面有滤波参数可设置
48、请问测试时有干扰是接地没做好么
也可能是由辐射,原因会比较复杂,需要用仪器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49、分析谐波失真一般选择到几次的谐波?
这个按照所依据的国标来选择,当然软件中的谐波次数是可以随意设置的。
50、有测三相不平衡的测试仪器吗?
可以直接通过矢量图来直观的观察
51、线圈发热有哪些原因和解决方案?
很多是由于损耗导致的发射。
52、示波器探头带宽随着测量信号幅值增大而减小。对于高dvdt信号,选择探头带宽时仅仅需要考虑信号上升时间吗?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测试系统的带宽能够覆盖被测信号,然后需要根据实际测试信号的幅度大小,对应探头的幅度带宽曲线来进行匹配,
53、由开关造成的纹波怎么测试?
在我们的软件里面有专门进行开关纹波的测试项目
54、8通道示波器每一通道都能记录回查吗?记录深度多少?
目前标配是每通道62.5M,最高可升级到每通道1G
55、是否可以对汽车电能质量进行分析?
对于逆变器输出的三相电可以进行电能质量分析,如果是进行过程检测和分析建议使用示波器,如果是看稳态的话建议采用我们的功率分析仪
56、谐波分析界面显示的实际是频谱分析吗?
结果是来源于后台的频域算法。
57、汽车电源测试中用示波器除了高压探头外,电流探头也是必不可少的么?
对的。
58、示波器的通道最多有多少个通道?每个通道都是一样的吗?
我们有lp版本的示波器,可以进行通道的扩展,比如16/24/32通道等,每一个通道的性能是一致的
59、电能质量主要分析哪些数据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等,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CF / PF,谐波等
60、那是需要通过初步测量的上升时间去估算各次谐波有效值,然后去找到满足各次谐波测量幅值的探头。
对于谐波来说我们关注的都是低频的,最高的也就100*50Hz=5K,所以在这里对探头的带宽要求不高,对于探头带宽要求最高的是开关管的开关损耗测试,这里对于上升时间比较敏感
61、示波器的精度为多少?
一般示波器的直流增益精度都是在1%左右
62、传输协议有哪些?
CAN,CAN-FD,LIN, SENT,PSI5,10M/100M等等
63、解析总线,能直接分析出内容,还是数据包的归类?
直接将数据进行解码,也就是能看到16进制的数据
64、汽车的通迅总线比较多,还有无线的,泰克有针对汽车通迅的测试解决方案没有?
SREMBD I2C SPI SRCOMP RS-232/422/485/UART SRSUTO CAN, CAN-FD LIN FlexRay SRAUTOSEN SENT SRPM SPMI SRUSB2 USB 2.0 LS/FS/HS SRENET 10BASE-T 100BASE-T SRAUDIO I2S, LJ, RJ TDM SRSPACEWIRE SpaceWire SRAERO MIL-STD-1553 ARINC 429 SRI3C I3C SRPSI5 PSI5
65、开关过程动态电流测量的隔离电流探头的最高带宽能到多少?具体是什么型号!
最高可以达到120M,具体型号是TCP0030A
66、测试的频率能达到多少
和所选示波器带宽相同
67、调频那张图曲线是连续振铃特征的吗?跳频不是离散的信号?
那个是频率跳变过程图。
68、EMI测试的主要难点?
没有环境,没办法进行问题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