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搞了一个老的频谱仪 爱德万R4131D 拆

楼主:
最近搞了一个老的频谱仪  爱德万R4131D  频率准的,功率不准,拆了。看看有没有希望修好,为了方便调试,我把电源板和数字板装上了。没照相。

前面板

前面板

目前现况

目前现况

模拟部门

模拟部门

高频部分

高频部分

输入衰减器和混频

输入衰减器和混频

这是第三,四级,混频部分

这是第三,四级,混频部分

这是第二级的原理图,这个好像是个腔体振荡器

这是第二级的原理图,这个好像是个腔体振荡器

网友A:
哈,等着看楼主分享维修情况~~希望能修好~~

网友B:
看板子有历史了,有些芯片可能都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有历史了,有些芯片可能都停产了。

1988年的产物,还是要参考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等着看楼主分享维修情况~~希望能修好~~

修这个还得万用表,资源全的可以搞个频谱仪,示波器在高频部分都帮不上忙,频率太高了,示波器内部的低通滤波都把它给滤波了。万用表直接测量功率有效值。

网友:
确实好老了,爱德万现在最牛的是ATE设备,不知道还做其他仪器么。

网友C:
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是的二百五,之前我说那是腔体振荡器这有误,纠正一下,那是介质振荡器,说实话,那玩意我都没打开上盖。经过好一番折腾(因为我手里没有可以测高频部分的频谱仪,只能根据万用表,信号源,示波器判断,有点费事) 。初步判断是0736的过频器有问题,该混频器30m本振与26.4m混频得到3.5m信号,输出功率异常,我也没有验证,估计很大可能是它的问题。目前没办法修复,这个玩意都是古董了,莫得地方买元件。唉,挺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是的二百五,之前我说那是腔体振荡器这有误,纠正一下,那是介质振荡器,说实话,那玩 ...

 有点可惜,不过楼主的拆解也值得点赞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C:
1000块收的,老板说无拆无修,结果拿回来才发现很多地方都动过了。

网友:
朋友,这个价能买个好的,建议:如果你买的时候务必要看下,不要因为没有接头看图片也收下。

网友:
最近研究了一下这个混频器,这是一个双平衡混频器,这个混频器的电原理图如下

因为这种混频器要求本振的振幅比较高(保证二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即非线性) ,我把原来的混频器拆下来测了一下,内部二极管报废了。还在研究怎么拯救。。。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0块收的,老板说无拆无修,结果拿回来才发现很多地方都动过了。

二手的,信不得,没有个靠谱的渠道,就是坑。我们之前经理认识的一个高二手仪器的,,他们收到那种有点瑕疵或者有点问题,出不了的话,就直接发到广东那边,做翻新,维修,然后拿回来卖更高的价格,多数人可能看不出来里边的门道。。。。。

网友:
1000不算贵,这种大东西拿回来当收藏也不算掉价,哈哈。当然,搞收藏都是“吃饱了”的人搞的事情。

网友:
只能偶尔下班之后折腾一下,这进度始终很慢啊。用手里现成的肖特基做个全桥飞线就搞定了,但是我用的ss34,看手册反向电流10ma左右有点大了,反向电流引起噪声也就有点大了,如果换成性能更高的应该能更完美。索性网上淘了个ADE-1MH-4+混频器(二手拆机,注意这个型号和ADE-1MH+的引脚2、3是反的,我按后者引脚换上居然问题依旧,这让我曾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判断错了),直接飞线替换。测试没有大问题了,微调一下搞定。

网友:
直接调整仪器面板的amptd cal 就可以了啊

网友:
那个电源开关边上的要用螺丝刀伸进去调的电位器,下面有amptd cal的字样,那个是校准信号幅度的

网友:
原来是矿石收音机论坛上那个被坑了的啊,

网友D:
楼主这款机器是自带信号源的吗?自带信号源什么频率什么功率的,我也想在闲鱼淘一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款机器是自带信号源的吗?自带信号源什么频率什么功率的,我也想在闲鱼淘一台

这个机子带一个校准源仅能输出200M  -30db(也就是机器内部的中频混频本振信号)。

注意:不带信号源,也不带跟踪源哦。

网友:
你好 这边问下有没有电路板的图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带一个校准源仅能输出200M  -30db(也就是机器内部的中频混频本振信号)。 注意 ...

您好 我的R4131D 电源板坏了 元器件腐蚀看不清楚什么元件了 大神能否指点我下 不行我还有一个变压器 看能不能改几组供电出来 感激不尽 我的微信 麻烦请您加我一下Zikp090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 我的R4131D 电源板坏了 元器件腐蚀看不清楚什么元件了 大神能否指点我下 不行我还有一个变压器 看能 ...

不常在线,回复不及时,抱歉。电源的图纸我也没有,如果你能判定是电源问题,按照一般的电源设计原理,理清思路维修即可。个人经验,一般开关电源的变压器相比较半导体器件,变压器没那么容易损坏。

网友:
大神 在的话加下我微信 主板有程序 掉件多 能否发下几个芯片的EPROM 给我 感激不尽

网友:
缺芯片 程序

网友:
看你这个缺件也太多了,我给你个建议,之前有看到闲鱼上有成都的卖家,有一大批泡水的机子,你可以考虑收台来试试,这型号是30多年前的机子,很多件已经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