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沿检测方法

楼主:
(图片)

网友:
替你转发到回帖中吧

1.1.1.原理介绍

学习HDL语言设计与其他语言不一样,HDL语言设计需要考虑更多的信号的电气特性,时序特性。我们先看一下边沿检测的基本原理。

如上图,为我们待检测信号,可以看出边沿的特性:边沿两侧信号的电平发生了变化。红色为上升沿,绿色为下降沿。上升沿之前电平为低,上升沿之后电平为高。下降沿之前为电平为高,下降沿之后电平为低。

设计思路:设计一个多位寄存器key_sfr[2:0],每当系统时钟来一次,就将key_sfr寄存器低2位与输入信号i_key拼接{key_sfr[1:0],i_key},然后再赋值给key_sfr[2:0]寄存器,这样就把i_key信号同步到了key_sfr寄存器的bit0,而之前bit0移位到了bit1,bit1移位到bit2。容易理解key_sfr[1]为key_sfr[0]前一时刻状态,而key_sfr[2]又为key_sfr[1]前一时刻状态。我们通过key_sfr[2:1]既可以判断相邻时刻,输入信号的电平是否发生了变化。当key_sfr[2:1]=2’b01,表示按键前一时刻为低电平,而后一时刻为高电平,相邻时刻,输入信号的电平发生了变化,此时为上升沿。当key_sfr[2:1]=2’b10,表示按键前一时刻为高电平,而后一时刻为低电平,此时为下降沿。

1.1.2.  代码实现

代码主要实现了按键按下时,LED指示灯输出不同的状态,循环8次按下按键,LED分别输出8种不同的指示灯状态。

1.  module edge_detect

2.      (

3.          input                  i_clk        ,//模块输入时钟 ,50mhz

4.          input                  i_rst_n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5.          input                  i_key        ,//按键输入

6.          output reg [3:0]       o_led_out       //LED指示灯输出

7.      );

8.      reg    [2:0]               key_sfr               ;   //按键同步移位寄存器

9.      wire                       w_key_rise            ;//按键上升沿

10.     wire                       w_key_fall            ;//按键下降沿

11. //-------------------------------------------------------------------

12. //  同步i_key信号,i_key为按键输入异步时钟域信号,应同步到本地时钟域

13. //-------------------------------------------------------------------

14.     always @ (posedge i_clk or negedge i_rst_n)

15.     begin

16.         if(!i_rst_n)

17.             key_sfr      <=3'b000;

18.         else

19.             key_sfr      <={key_sfr[1:0],i_key}   ; // key_sfr[2]信号是                          i_key经过同步3拍后的信号

20.     end

21. //-------------------------------------------------------------------

22. //  判别i_key信号的边沿

23. //-------------------------------------------------------------------

24.     assign  w_key_rise=(key_sfr[2:1]==2'b01)?1'b1:1'b0;

25. //-------------------------------------------------------------------

26. //  按键按下时,计数器加1,循环记数从0-7.

27. //-------------------------------------------------------------------

28.     always @ (posedge i_clk or negedge i_rst_n)

29.     begin

30.         if(!i_rst_n)

31.             key_cnt        <=3'b000;

32.         else if(w_key_rise)

33.             key_cnt        <=key_cnt  +   1'b1;

34.     end

35. //-------------------------------------------------------------------

36. //  计数器在不同状态时输出不同的LED指示灯状态

37. //-------------------------------------------------------------------

38.     always @ (posedge i_clk or negedge i_rst_n)

39.     begin

40.         if(!i_rst_n)

41.             o_led_out   <=4'b1110;

42.         else begin

43.             case(key_cnt)  //计数器不同状态,输出指示灯状态不同

44.                 3'b000:     o_led_out<=  4'b1110;

45.                 3'b001:     o_led_out<=  4'b1101;

46.                 3'b010:     o_led_out<=  4'b1011;

47.                 3'b011:     o_led_out<=  4'b0111;

48.                 3'b100:     o_led_out<=  4'b1100;

49.                 3'b101:     o_led_out<=  4'b1001;

50.                 3'b110:     o_led_out<=  4'b0011;

51.                 3'b111:     o_led_out<=  4'b0000;

52.                 default:    o_led_out<=  o_led_out;

53.             endcase

54.         end

55.     end

56. endmodule

1.1.3.  功能仿真

我们不再列出仿真代码,大家可以参考sim文件夹下的代码。双击的批处理文件modelsim_run.bat,就可以启动仿真,调出仿真结果,如下图。可以看到我们模拟8次按键操作,每次按键松开时,LED指示灯都切换至不同的输出状态。

下面我们再通过仿真,具体看一下边沿检测的时序仿真结果。我们找到任意一个i_key信号的上升沿,放大至下图。可以看到i_key先置1,而key_sfr的bit0延迟了一个时钟周期后才置1。key_sfr的bit1则比i_key信号延迟了2个时钟周期,而key_sfr的bit2则比i_key信号延迟了3个时钟周期。上升沿标志信号w_key_rise比实际i_key上升沿是延迟了2个时钟周期的。大家在今后的设计中一定要注意这些时序的小细节,考虑这些延迟是否会给你的设计带来问题。

1.1.4.  实验结果

根据第四章2.4.6节介绍的程序烧写方法,将工程烧写文件烧写至FPGA中,观察现象,并验证设计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