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C 240*128如何显示9行汉字

楼主:
如上图参数设定,一共9行文字,每行都有汉字。

T6963C选的是240*128,16*16的汉字只能显示8行。

若要显示9行,那么需要小的字模,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显示。

请高手指点思路,谢谢!

网友:
本菜鸟以为:你这个参数设定这一屏,可以跟下面的“请选择修改项:X“,放在一行。一个放左边,一个放右边。这样就压缩成8行了。

网友:
谢谢!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现在可以显示9行了。但是每个汉字横向距离太远,有什么办法让它们近一些,可以每行多显示几个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