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LTIUM画图怎么设置默认规则?

楼主:
ALTIUM每次画图都要重新设置规则,太麻烦了,怎么设置默认规则呢?

网友A:
可以将以前PCB的规则导出来,然后在新PCB中导入。

网友:
不是每次都设置规则的

网友:
现在改了吗?我以得可以设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以前PCB的规则导出来,然后在新PCB中导入。

谢谢,再请教下,ALTIUM 19, 3D模式下,不能改变颜色,颜色选项里面没有,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模板的,规则都设置好,以后设计时直接打开模板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再请教下,ALTIUM 19, 3D模式下,不能改变颜色,颜色选项里面没有,是什么原因

3D下按字母L,就可以进入颜色设置了。

可以试试AD20,比AD19速度快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D下按字母L,就可以进入颜色设置了。   可以试试AD20,比AD19速度快一点。

知道呢,就是按了L之后,在那5个颜色条那里,没有选项可以选,只能拉动5个颜色条,结果拉来拉去也都是绿色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啊,19还没用习惯呢,20就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知道呢,就是按了L之后,在那5个颜色条那里,没有选项可以选,只能拉动5个颜色条,结果拉来拉去也都是绿 ...

在每个layer的颜色上单击,就可以修改颜色。

AD20和AD19的操作方式类似,不过还是旧版本更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每个layer的颜色上单击,就可以修改颜色。     AD20和AD19的操作方式类似,不 ...

看来AD20修改操作越来越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每个layer的颜色上单击,就可以修改颜色。     AD20和AD19的操作方式类似,不 ...

不是,你这个是层的颜色吧? 是是说PCB板的底色,默认是绿色,我这边改不了其他颜色

网友B:
1那个框本来是可以选择颜色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选项了。

2那个几条,拉来拉去都是绿色的,改变不了颜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那个框本来是可以选择颜色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选项了。 2那个几条,拉来拉去都是绿色的,改变不了 ...

单击前面颜色方块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击前面颜色方块修改

原来是这样,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