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它那几个电阻电容的值该怎么取啊。我看好多设计上,上面的两个一阶的电容电阻的组合取值都不相同啊。而模电书上,却还是取两个一阶参数相同,然后求得RC是个定值,可是这个RC里面电容电阻的值还是不知道怎么取啊。求助啊。

网友:
gmchen老师曾发布过若干关于有源滤波器的帖子,你不妨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有源低通滤波器,不仅有截止频率这个参数,还有其它参数必须确定。

网友:
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电阻电容的取值与两个参数有关:截止频率、Q值。但是即使是相同的截止频率与Q值,不同的电路形式也有不同的取值。

通常在模电教科书上不会作太多的介绍,大致上多数教科书只介绍两种电路:压控电压源型(也常常称为Salen-key型)、多路反馈型。

压控电压源型的完整电路有4个R和2个C,多路反馈型的完整电路有3个R和2个C,而确定电路的方程个数不会超过3个(一个确定截止频率,一个确定Q值,还有一个确定放大器的增益),所以变量个数肯定大于决定这些参数的方程个数。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滤波器的设计都具有无穷多的可能参数值。但是在实际设计中要考虑阻容元件的规格及其误差、运放的负载能力、还有其他一些更细微方面的影响等等,所以就有了许多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