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使用二叉树解析多项式并求值

楼主:
 主要实现解析多项式数据计算,如果有需求做基于单片机的简单计算器,那么是足够了。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ctype.h>
  • typedef enum meth
  • {
  • ADD_M = 0, //加法
  • SUB_M, //减法
  • MUL_M, //乘法
  • DIR_M, //除法
  • SIN_M, //正弦
  • COS_M, //余弦
  • TAN_M, //正切
  • VLAUE = 100 //数字
  • } TMeth_t;
  • typedef struct node
  • {
  • double value; //节点值
  • TMeth_t method; //节点方法
  • struct node* Lchild;
  • struct node* Rchild;
  • } Tnode_t;
  • const char method_D[][20] = { "+","-","*","/" };
  • const char method_S[][20] = { "sin(", "cos(", "tan("};
  • //(2*1)+(2*1)*1
  • double cal_tree(Tnode_t* root)
  • {
  • switch (root->method)
  • {
  • case VLAUE:
  • return root->value;
  • case ADD_M:
  • return cal_tree(root->Lchild) + cal_tree(root->Rchild);
  • case SUB_M:
  • return cal_tree(root->Lchild) - cal_tree(root->Rchild);
  • case MUL_M:
  • return cal_tree(root->Lchild) * cal_tree(root->Rchild);
  • case DIR_M:
  • return cal_tree(root->Lchild) / cal_tree(root->Rchild);
  • case SIN_M:
  • return sin(cal_tree(root->Lchild));
  • case COS_M:
  • return cos(cal_tree(root->Lchild));
  • case TAN_M:
  • return tan(cal_tree(root->Lchild));
  • default:
  • return 0;
  • break;
  • }
  • }
  • //判断字符串为纯数字
  • int checkNum(char* str, int len)
  • {
  • for (int i = 0; i < len; i++)
  • {
  • if (str[i] == '.'){
  • continue;
  • }
  • if (str[i] < '0' || str[i] > '9'){
  • return 0;
  • }
  • }
  • return 1;
  • }
  • //处理带括号的算法
  • char serchBraMethod(char* str, int len, TMeth_t* Method, char* Method_str)
  • {
  • unsigned int i = 0, j = 0;
  • for (i = 0; i < sizeof(method_S) / 20; i++)
  • {
  • for (j = 0; j < strlen(method_S[i]); j++)
  • {
  • if (str[j] != method_S[i][j])
  • {
  • break;
  • }
  • }
  • if (j == strlen(method_S[i]))
  • {
  • *Method = (TMeth_t)(i + 4);
  • memcpy(Method_str, method_S[i], strlen(method_S[i]));
  • return 1;
  • }
  • }
  • return 0;
  • }
  • //寻找根节点方法
  • char* serchRootMethod(char* str, int len, TMeth_t* Method, char* Method_str)
  • {
  • char* Method_H[sizeof(method_D) / 20] = { 0 };
  • char flag = 0;
  • for (int i = 0; i < sizeof(method_D) / 20; i++) {
  • for (int j = 0; j < len; j++) {
  • if (str[j] == '(') {
  • flag++;
  • }
  • if (str[j] == ')') {
  • flag--;
  • }
  • //括号之外的方法
  • if (flag == 0 && str[j] == method_D[i][0]) {
  • Method_H[i] = &str[j];
  • *Method = (TMeth_t)i;
  • memcpy(Method_str, method_D[i], strlen(method_D[i]));
  • return Method_H[i];
  • }
  • }
  • }
  • return str;
  • }
  • //构建二叉书
  • Tnode_t* buildTree(char* str, int len)
  • {
  • if (str == NULL || len == 0)
  • return NULL;
  • Tnode_t* root = (Tnode_t*)malloc(sizeof(Tnode_t));
  • char* s_ptr = NULL, * e_ptr = NULL, MethStr[20] = { 0 };
  • char* str_cp = (char*)malloc(len + 1);
  • if (str_cp == NULL)
  • return NULL;
  • memset(str_cp, 0, len + 1);
  • memcpy(str_cp, str, len);
  • printf("str_cp: %s\n", str_cp);
  • if (checkNum(str_cp, len) || (len >= 2 && str_cp[0] == '-' && str_cp[1] != '\0' && checkNum(str_cp+1, len - 1)))
  • {
  • root->method = VLAUE;
  • root->value = atof(str_cp);
  • root->Lchild = NULL;
  • root->Rchild = NULL;
  • return root;
  • }
  • else
  • {
  • //寻找根方法
  • s_ptr = serchRootMethod(str_cp, len, &root->method, MethStr);
  • //递归方法
  • if (str_cp != s_ptr)
  • {
  • printf("MethStr:【%s】\n", MethStr);
  • root->Lchild = buildTree(str_cp, s_ptr - str_cp);
  • root->Rchild = buildTree(s_ptr + strlen(MethStr), strlen(s_ptr) - strlen(MethStr));
  • if (root->Lchild == NULL || root->Rchild == NULL)
  • {
  • if (root->Lchild != NULL)
  • {
  • free(root->Lchild);
  • }
  • if (root->Rchild != NULL)
  • {
  • free(root->Rchild);
  • }
  • free(root);
  • return NULL;
  • }
  • }
  • //去括号
  • else
  • {
  • if (1 == serchBraMethod(str_cp, len, &root->method, MethStr))
  • {
  • printf("MethStr:【%s】\n", MethStr);
  • root->Lchild = buildTree(str_cp + strlen(MethStr), len - 1 - strlen(MethStr));
  • if (root->Lchild == NULL){
  • free(root);
  • return NULL;
  • }
  • }
  • else
  • {
  • free(root);
  • root = NULL;
  • if (len - 2 >= 0)
  • {
  • return buildTree(str_cp + 1, len - 2);
  • }
  • }
  • }
  • }
  • free(str_cp);
  • return root;
  • }
  • //替换x变量
  • char* replace_x(double x, char* fxrule, int rulelen)
  • {
  • if (fxrule == NULL || rulelen == 0){
  • return NULL;
  • }
  • char* location_X = strstr(fxrule,"x");
  • if (location_X == NULL)
  • return NULL;
  • char replace[20] = { 0 };
  • snprintf(replace, sizeof(replace), "%f", x);
  • char* newRule = (char*)malloc(rulelen + strlen(replace)+20);
  • memset(newRule, 0, sizeof(rulelen + strlen(replace)));
  • memcpy(newRule, fxrule, location_X - fxrule);
  • memcpy(newRule + (location_X - fxrule), replace, strlen(replace));
  • memcpy(newRule + (location_X - fxrule) + strlen(replace), location_X + 1, strlen(replace));
  • return newRule;
  • }
  • //根据变量与对应法则求值
  • int equation(double *fx, double X, char* fxrule, int rulelen)
  • {
  • char* newR = fxrule, *saveR = NULL;
  • if (fx == NULL || fxrule == 0){
  • return -1;
  • }
  • do
  • {
  • saveR = newR;
  • newR = replace_x(X, saveR, strlen(saveR));
  • if (newR == NULL)
  • {
  • newR = saveR;
  • break;
  • }
  • if (newR != NULL && saveR != fxrule)
  • {
  • free(saveR);
  • }
  • } while (newR != NULL && strstr(newR,"x"));
  • printf("fxrule:%s\n", fxrule);
  • printf("newRule: %s\n", newR);
  • Tnode_t* tree = buildTree(newR, strlen(newR));
  • if (newR != fxrule)
  • {
  • free(newR);
  • }
  • if (tree != NULL)
  • {
  • *fx = cal_tree(tree);
  • return 0;
  • }
  • return -3;
  • }
  • int main()
  • {
  • double A, B = 1.2;
  • char a[200], b[200];
  • while (1)
  • {
  • printf("请输入:\nF(x) = ");
  • scanf("%s", a);
  • printf("请输入X变量值:\n x = ");
  • scanf("%s", b);
  • B = atof(b);
  • if (0 == equation(&A, B, a, strlen(a)))
  • {
  • printf("F(%s) = %f\n", b, A);
  • }
  • else
  • {
  • printf("输入有误!\n");
  • }
  • }
  • }

网友:
  • //计算二叉树,并释放结点
  • double cal_tree(Tnode_t* root)
  • {
  • double value;
  • switch (root->method)
  • {
  • case VLAUE:
  • value = root->value;
  • fx_free(root);
  • break;
  • case ADD_M:
  • value = cal_tree(root->Lchild) + cal_tree(root->Rchild);
  • fx_free(root->Lchild);
  • fx_free(root->Rchild);
  • break;
  • case SUB_M:
  • value = cal_tree(root->Lchild) - cal_tree(root->Rchild);
  • fx_free(root->Lchild);
  • fx_free(root->Rchild);
  • break;
  • case MUL_M:
  • value = cal_tree(root->Lchild) * cal_tree(root->Rchild);
  • fx_free(root->Lchild);
  • fx_free(root->Rchild);
  • break;
  • case DIR_M:
  • value = cal_tree(root->Lchild) / cal_tree(root->Rchild);
  • fx_free(root->Lchild);
  • fx_free(root->Rchild);
  • break;
  • case SIN_M:
  • value = sin(cal_tree(root->Lchild));
  • fx_free(root);
  • break;
  • case COS_M:
  • value = cos(cal_tree(root->Lchild));
  • fx_free(root);
  • break;
  • case TAN_M:
  • value = tan(cal_tree(root->Lchild));
  • fx_free(root);
  • break;
  • default:
  • return 0;
  • }
  • return value;
  • }

修复一个Bug, 内存泄漏

网友A:
VS2019 编译不过!有几处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S2019 编译不过!有几处有问题!

就是在VS2019上调试的,应该是有一些宏定义需要在工程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VS2019上调试的,应该是有一些宏定义需要在工程里设置。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aAioGy6thx-qGSZL8hIwg
提取码:wq71

这个是我的源工程,你可以看看。

代码里还有内存泄露,我在arm平台上修复了,这里的代码没有改。要注意一下。

网友:
好像还是有问题!

网友:
我搞错了!没事!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