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5305/5306官方资料上参考电路的疑问?

楼主:
RT!如图所示:

1 类似 R3+C6、R4+C7,一个大极性电容上加一个小电阻是什么用途、小电阻能不能撤销

  如果小电阻 R3R4核销,那么C1C6、C2C7能不能分别用一个 20uF、50uF的大电容替代

2 C3~C4 为什么 要搞4个22uF? 一个100uF 不香吗?

3 这个电路为什么不在输入和输出端 加入 一个10~100nF的小电容进行滤波?

网友A:
网上没有找到该芯片说明书。

猜想R3和R4是为了避免上电时电容充电电流过大而设、若确实如此,这两个电阻当然不能去掉。

网友:
楼主此图,不大像是正经说明书。右上角联接在VOUT和地之间的电容无标号也无数值,与R2联接的PNP三极管也无标号无型号。

网友A:
另外,电阻R1和按钮S1的作用,相当可疑。

网友:
不像是官网的芯片数据手册推荐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电阻R1和按钮S1的作用,相当可疑。

这是移动电源的标准电路,按钮用来控制LED照明的。

网友B:
移动电源通常电路空间小,成本敏感,因此需要用体积小,价格便宜的元件,100uF高频电容体积大成本高,如果不在意成本当然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移动电源的标准电路,按钮用来控制LED照明的。

“按钮用来控制LED照明的。”

实在看不出来按钮S1怎么能够控制D5照明。即使是利用芯片内部逻辑也不大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钮用来控制LED照明的。” 实在看不出来按钮S1怎么能够控制D5照明。即使是利用芯片内部 ...

用单片机是很容易实现这样的功能,平时IO是输出,控制LED,周期切换到输入,检测按键状态,两者互相是不影响的。很多带LED的移动电源都是类似方法。

芯片的PDF也很容易找到

https://item.szlcsc.com/193089.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是很容易实现这样的功能,平时IO是输出,控制LED,周期切换到输入,检测按键状态,两者互相是不 ...

单片机可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从一楼图中看,要想让D5这个LED发光,5脚必须输出高电平。5脚输出高电平时,按钮S1是否按下,对5脚电平没有影响,也就无从判断S1是否按下。LED不发光时,显然5脚为低电平或者高阻态。5脚为低电平或者高阻态时,仍然无从判断S1是否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是很容易实现这样的功能,平时IO是输出,控制LED,周期切换到输入,检测按键状态,两者互相是不 ...

别说单个LED,就是四位或者八位数码管动态显示,单片机引脚在控制数码管显示的同时检测按键,甚至是四行四列或者四行八列第的矩阵式小键盘,都是可能的。这样的程序我写得多了。但硬件联接方式绝对不能是一楼这种联接方式。这种联接方式不能检测按钮是否按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expert 发表于 2020-6-12 08:50 用单片机是很容易实现这样的功能,平时IO是输出,控制LED,周期切换到 ...

有这么多的移动电源都在用,为什么没有试就武断的说不行。

如果实在不相信,可以去买一个带LED照明的移动电源拆开分析,或者到立创买几片芯片,自己搭电路测试验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多的移动电源都在用,为什么没有试就武断的说不行。   如果实在不相信,可以去买一个带 ...

因为一楼此种检测按键是否按下的方法,是违背电路原理的。

在9楼你曾说:“平时IO是输出,控制LED,周期切换到输入,检测按键状态”。既然检测按键状态时引脚为输入,那么按键要么由电阻上拉或者下拉,要么动态(由另一设置为输出的引脚)上拉或者下拉,要么靠引脚内部上拉或者下拉。但一楼电路中这些都没有(按键一端接地,所以不可能是内部下拉。5号引脚使LED熄灭,所以不可能有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多的移动电源都在用,为什么没有试就武断的说不行。   如果实在不相信,可以去买一个带 ...

无论什么芯片,不可能违背电路原理。无论什么器件,不可能违背物理学原理。

根据物理学和电路原理,不能判断这样的电路可以工作。但违背物理学和电路原理的电路,肯定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多的移动电源都在用,为什么没有试就武断的说不行。   如果实在不相信,可以去买一个带 ...

我不会去拆带LED照明的移动电源,也不会买此型号芯片去验证。

此芯片或者其它型号芯片可能具有按键控制LED发光的功能,但绝对不会是一楼的电路。我在8楼不过是说一楼电路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一楼此种检测按键是否按下的方法,是违背电路原理的。 在9楼你曾说:“平时IO是输出,控制LE ...

GPIO做照明输出功能,应该没有疑问。

做按键检测时,切换为输入状态,键按下时,内部上拉电阻(通常数十K)和10K电阻分压,GPIO读取到低电平;无按键时,内部上拉电阻使得读取电平为高。

LED照明通常使用白光LED,导通电压在3V,对按键判断基本无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IO做照明输出功能,应该没有疑问。   做按键检测时,切换为输入状态,键按下时,内部上拉电 ...

这样的工作方式是可行的。

但当一楼图第5脚设置为输入状态时,其为 “0” 还是为 “1” 的判断阈值,必须小于LED正向压降很多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动电源通常电路空间小,成本敏感,因此需要用体积小,价格便宜的元件,100uF高频电容体积大成本高,如果 ...

100uf  0805 或者1206 钽电容啊! 做储能和平滑波形,又不是用来滤除高频杂波的103 高频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没有找到该芯片说明书。 猜想R3和R4是为了避免上电时电容充电电流过大而设、若确实如此,这两个电阻 ...

如果搞两个  0603 的 自恢复 保险丝呢? 自恢复保险丝 也有个几欧姆的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没有找到该芯片说明书。 猜想R3和R4是为了避免上电时电容充电电流过大而设、若确实如此,这两个电阻 ...

为什么不搞两个0603的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