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4800h的R7000,编译5.6.18内核linux,是make -j8快还是-j16快? 不提make -j

楼主:
RT!

电脑是拯救者 R7000 4800h  32GB内存,系统Ubuntu 20(vmware 5.xx)

编译目标内核是 5.6.18版本

一般 make -jN 进行编译; N设置成 cpu core总数好 还是 threads 总数好?

网友A:
16吧,AMD的多线程优化不至于那么渣吧,如果连编译链都没办法优化适配超线程,那也没有其他应用的什么事了

网友:
threads * 1.5-2 最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吧,AMD的多线程优化不至于那么渣吧,如果连编译链都没办法优化适配超线程,那也没有其他应用的什么事了 ...

我在西瓜视频上看到 “架构师adam”  用联想拯救者4800h 编译 5.4.x  都是make -j8 而不是 -j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