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8 数据宽度问题

楼主:
请教个问题,DSP TMS320C6748 是C6000的32位的处理器,地址总线是32位,数据总线应该也对应32位,我的问题是该处理器进行地址映射的时候一个内存地址对应的数据存储宽度是多少,也就是一个地址指向的数据空间是几位?32位?16位?或者8位?根据编译生成的map来看,应该是8位,为什么呢?如果是8位那数据总线那么多位不浪费吗?别的DSP处理器数据宽度有的是8位,有的是16位,有的是32位,但是在这款芯片数据手册及各种材料都没找到相关说明,根据之前网上搜索说 所有的一个地址空间都是8位,这肯定不对,我之前用的一款就是32位的,也有的说和存储器有关系,可能flash有8位的有16位的,等等,但是我用CCS编译没有选存储器类型,只是ais启动模式里才选择从哪个存储器启动啊,加载到DDR运行,那手册里写的DDR2应该是16位的啊,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乱说哈,数据地址是分页的,也就是拼成的。如果用汇编写代码,就能感觉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