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系列单片机-Timer_A实现PWM

楼主:
WM信号是一种具有固定周期、不定占空比的数字信号。
如果Timer_A的计数器工作在增计数模式,输出采用输出模式7(复位/置位模式)
利用寄存器TAxCCR0控制PWM波形的周期,用其他某个寄存器TAxCCRx来控制占空比(t高电平/ T周期)

题目
设ACLK = TACLK = LFXT1 = 32768Hz, MCLK = SMCLK = DCOCLK = 32 * ACLK = 1.048576MHz,利用Timer_A输出周期 512/32768 = 15.625ms,占空比分别为75%和25%的PWM矩波形。

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x44x.h"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FLL_CTL0 |= XCAP14PF;
    TACTL = TASSEL0 + TACLR;    //ACLK,清除TAR
    CCR0 = 512 - 1;             //设置PWM周期
    CCTL1 = OUTMOD_7;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设置输出模式7
    CCR1 = 384;                 //占空比384/512=0.75
    CCTL2 = OUTMOD_7;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设置输出模式7
    CCR2 = 128;                 //占空比128/512=0.25

    P1DIR |= 0x04;              //P1.2输出
    P1SEL |= 0x04;              //P1.2为外设模块 TA1
    P2DIR |= 0x01;              //P2.0输出
    P2SEL |= 0x01;              //P2.0为外设模块 TA2
    TACTL |= MC0;               //Timer_A控制寄存器设置为增计数模式

    for (;;)
    {
        _BIS_SR(LPM3_bits);     //进入低功耗模式3
        _NOP();
    }
}

显示输出:

75%占空比如黄色波形所示

25%占空比如蓝色波形所示

25%波形明明不对!!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仿真所用芯片为F249,代码用的是msp430x44x.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