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STC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
IapErase(0x2000);
	for(i=0;i<64;i++)
	{
		IapProgram(0x2000+i,i);
	}
	b=IapRead(0x2001);

这是STC的EEPROM程序,按理说b读出来应该是1没错吧?,为什么会是63?

网友A:
你循环执行完后去读不正是从加到63了么?你的语法真的欠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循环执行完后去读不正是从加到63了么?你的语法真的欠缺啊

额不是,应该是STC的BUG了,已经研究很久了,确定不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不是,应该是STC的BUG了,已经研究很久了,确定不是程序问题了

就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一段没问题,虽然最后加到63,但只读了第一个地址

网友:
建议贴全一点这样好分析

网友:
全读出来是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