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颜色变成了紫色,怎样变成红色啊?

楼主:
(图片)

网友:
assign color就可以了啊

网友A:
是切换到 Top Solder 层了吧,切回Top layer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切换到 Top Solder 层了吧,切回Top layer就行了。

我感觉应该是像沙发说的那样,就是不小心自己把颜色设置成紫色了。因为你看旁边的连线还是红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是像沙发说的那样,就是不小心自己把颜色设置成紫色了。因为你看旁边的连线还是红色的。 &n ...

切换层的时候,线是没有Solder的,不受影响。

网友:
焊盘搞成阻焊层的传统颜色了

网友:
换层了吧

网友:
很明显 你现在在top solder层 切换到top layer 就可以了

网友:
L键换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