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INA TI仿真软件上可以找到的芯片做APFC开关电源啊

楼主:
Boost APFC变换器的设计

设计要求:输入电压:85~265VAC;输出电压:400VDC;最大输出功率:80W;功率因数输:大于0.95。选择主电路所有元件,并给出元件清单;选择合适的控制芯片、驱动芯片;绘制装置总体电路原理图,软件仿真,绘制电路中各点的电压、电流的电压波形;编制设计说明。

必须用TINA TI仿真软件,目前我知道的是UC3854,但是TINA T I上没有啊,有替代的芯片吗?

网友:
主要是有spice模型就可以TINA仿真

网友:
到TI网站上找一下SPICE 模型

https://www.ti.com.cn/tool/cn/TIN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