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最低的功耗检测有没有220V输入呢?

楼主:
怎么用最低的功耗检测有没有220V输入呢?

假设用光耦检测5V1MA,也就0.005W,但是如果用光耦检测220V1MA,那就得浪费0.2W左右的电,有没有什么低功耗的办法呢?

网友A:
用个电压互感器,消耗功率就可以小得多。当然,电压互感器不便宜,体积也比较大。

注意:不是一次绕组串联电阻的互感器,那种互感器实际上是2mA:2mA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A:
另一个减小功率耗散的方法,是使用电容降压。

网友B:
低功耗到什么地步?功耗上有什么要求

DC电路要检测220V交流强电,是需要光耦、互感器等隔离器件

网友C:
最终的检测元件是什么?具体应用是什么?这些重要的前提不说,无法确定最佳方案。

网友D:
AC200V市电多费个零点几瓦根本不算什么,有没必要刻意追求特低功耗或值得商榷,倒是应想想对检测电压的有没精度要求,比如插在100V插孔里时算不算“有220V”?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个电压互感器,消耗功率就可以小得多。当然,电压互感器不便宜,体积也比较大。 注意:不是一次绕组串 ...

额,没使用过互感器,2mA,是指220V2mA吗?还是指互感器变出来的电压的2mA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减小功率耗散的方法,是使用电容降压。

怎么样使用电容降压呢?最好是体积小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到什么地步?功耗上有什么要求 DC电路要检测220V交流强电,是需要光耦、互感器等隔离器件

就是想检测某个端子有没有家电220V输入,但是因为是长时间检测的,我算了下,觉得如果0.2W每小时凭空消失,也挺浪费的,就像每小时丢弃2分钱,虽说不是大钱,但也是时时刻刻在丢弃,就想看看有没有更低功耗的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终的检测元件是什么?具体应用是什么?这些重要的前提不说,无法确定最佳方案。

家电,不是检测元件,就是单片机IO口检测外部有没有220V输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C200V市电多费个零点几瓦根本不算什么,有没必要刻意追求特低功耗或值得商榷,倒是应想想对检测电压的有没 ...

因为是长时间保持检测,那假设1路检测用电0.2W,10路就是2W,那每个小时平白无故丢弃2W电,这也是种浪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没使用过互感器,2mA,是指220V2mA吗?还是指互感器变出来的电压的2mA

这种互感器,一次和二次都是2mA。

我在2楼说的是:别用这种互感器,它不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样使用电容降压呢?最好是体积小点的

你原来不是用光耦么?是用1mA电流供给光耦。5V的话,串联3.9k电阻,220V的话,串联220k电阻……

现在改串联一个电容。如果仍要求1mA,用15nF电容串联在光耦一次,同时串联1~2k电阻,光耦一次反并联一支整流二极管。

这种方法,光耦是脉冲式开关工作的。脉冲频率为50Hz。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是长时间保持检测,那假设1路检测用电0.2W,10路就是2W,那每个小时平白无故丢弃2W电,这也是种浪费 ...

“瓦” 是功率单位。不能说 “每个小时平白无故丢弃2W电”,只能说 “每个小时平白无故丢弃2Wh(瓦时)电”。

“瓦时” 才是能量单位,即3600焦耳。

网友:
要检测用单片机电路的供电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是长时间保持检测,那假设1路检测用电0.2W,10路就是2W,那每个小时平白无故丢弃2W电,这也是种浪费 ...

不一定要长时间 [保持] 检测,也可间歇检测,综合衡量下加器件和多耗点电哪个更合算而已。

网友:
用锰铜片。普通家用单项电表检测就是使用锰铜片。三相电表也有用互感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电,不是检测元件,就是单片机IO口检测外部有没有220V输入

检测元件指电路中最终用于判断是否有交流输入的那个元件,显然在你的应用中是MCU,家电则是应用。但你这句话的信息量还是不足,所以还得猜。

内电路设计如果是热地,用一只高阻值电阻串在IO和火线之间都可以,是最廉价的方案。其原理是利用了MCU内部的IO钳位,从而在IO上得到一近似方波,然后软件判断即可。此法要求严格控制钳位电流的峰值,限流电阻阻值要计算好。高可靠设计可以外加钳位二极管(门限要低于内置钳位)以及采用整流法等。非热地设计,那就应该用光耦检测,电流限制一下就是,又不是检测过零,仅考虑峰值附近即可,输出的是个窄脉冲,脉冲越窄功耗越低。

网友:
如果你的系统不是用电池或外接电源适配器供电,另一个方法是在电源上采集,但具体方法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源以及具体的设计了。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只能猜,且方案只能是普适性的,针对性最优解决方案必须考虑具体应用及其设计。